楼主(2006-04-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攻牙机由于总是反复正转\反转.电机经常烧坏,请问各位老师是否有好的建议和解决方法?                                       我的邮箱地址是bm51@163.com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把牙机的工作原理说清楚点大家好帮你分析一下,是控制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网友B:
主要是负载重的问题,我这里仪表车床也是这样。

网友C:
在买一台。一台正,一台反

网友D:
最好不要让电机立即换向.还有就是电机的过流保护器的选择是否正确

qq:303164890

网友E:
短时频繁起动的事.避免频起.加个离合器...

网友F:
见过上海快走丝没有?那个储丝简就是快速正反转的,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电路就行了,这个电路就用一个大的电解电容做刹车,我也没有见过这种机烧过多少,

网友G:
加个延时电路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H:
电机是双速电机吗?
由于经常正反转,电流过大,绝缘老化,是这么一回事吧?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