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1):
变频器如何用PLC调速。

网友A:
一般是三种方式
一,通过PLC来控制变频器本身的那个多段速来进行调速
二,通过模拟量模块
三,通过通讯方式来

网友B:
2楼回答完整

楼主:
谢谢各位,如果我用LGPLC应用哪条指令

网友A:
呵呵
LG没用过,但可以用别的PLC

网友C(2007-08-31):
2楼的兄弟,能说的在具体点吗?
那样似乎太笼统了!

网友D:
一般PLC控制变频器用模拟量的多,经过485接口对变频器通讯以达到控制变频器的目的

网友E:
LG的PLC通过  一、  输出点来控制变频器本身的那个多段速来进行调速
                   二、   通过输出通道输出模拟量,变频器里参数要设好,使用模拟量来控制
                   三、使用LG的自定义一些或者专用通信协议

网友F:
我也想知道谁能说的详细一点啊

网友G:
用通讯怎么对PLC进行编程啊

网友H:
国产变频器在这方面并不稳定.
每个人都是一座山,积累一小步就是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