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1):
我有一个C1000H旧的PLC,可是没有编程电缆,听说XW2Z-200P-V可以用是吗?这种电缆哪里能买到?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只是一条与通讯模块连接的电缆,需要一个通讯模块才能与电脑连接;
手持编程器也可以对C1000H编程;

XW2Z-200P-V电缆的图片我公司网上有图片;

网友B:
需要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