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1):
主管要我为厂里的电机加装电流报警装置,就是在超过额定电流时报警而不仃机,让操作员注意,有什么装置能有这个作用???

网友A:
弄个互感器接上电流继电器,不要接到主回路,接报警器

楼主:
哪种型号的电流继电器??原来电路上已经有电流继电器是过载保护的!

网友A:
型号根据你的电机选,不要接到主回路,你不是要报警用吗?接个报警的就可以

网友B:
用电机保护器,将常开接上一个风鸣器(是电工这个电路应该会吧)就可以了,但还要将保护器的电流调到临界,也就是在电机正常工作时,将电流调到使风鸣器响,然后再往后调到不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