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1):
请问变压器一次侧(初级)电压3KV一次侧电流应为多少安?一次侧电压与电流和二次侧的是成固定比例的吗?

楼主:
次级为110V   5A

网友A:
看一下书吧
0。18333A
是固定比例

网友B:
初级电流是0.183,依据是 理想变压器 功率守恒

网友C:
是0.183

网友D:
0.183

网友E:
你问的是空载还是带载?

网友F:
不明白什么是一次侧,二次侧??指教一下!!

网友G:
一次侧为高压,(进线端)
二次侧为低压,(出线端)
你可以看一下变压器,一次侧接线端高,二次侧接线端低,很好辨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