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1):
VB程序中,高速采集卡根据卡的缓存区,缓存到电脑缓存后,如何以文本的形式保存到电脑中?我用的是研华PCI-1714板卡。板卡提供的例程中没有这方面的,有谁有?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我要买台工控机 配置如下:
06年 P4工控整机现报价如下:
如需别的配置可至电洽谈!0755-82240370 深圳康新祥有限公司 邓光琳
配置  P4 2.0/256M/80G/610机箱/品牌  研华   价格 ¥5,600
配置  P4 2.0/256M/80G/4U机箱/品牌  组装机  价格 ¥5,100
配置  P4 2.4/256M/80G/610机箱/品牌  研华   价格 ¥5,700
配置  P4 2.4/256M/80G/4U机箱/品牌  组装机  价格 ¥5,200
配置  P4 2.6/256M/80G/610机箱/品牌  研华   价格 ¥5,900
配置  P4 2.6/256M/80G/4U机箱/品牌  组装机  价格 ¥5,400
配置  P4 2.8/256M/80G/610机箱/品牌  研华   价格 ¥6,300
配置  P4 2.8/256M/80G/4U机箱/品牌  组装机  价格 ¥5,800
配置  P4 3.0/256M/80G/610机箱/品牌  研华   价格 ¥7,200
配置  P4 3.0/256M/80G/4U机箱/品牌  组装机  价格 ¥6,700
-------------------------------------------
4U高14槽上架式机箱前置 USB/PS2接口
主要特点
4U高支持14槽背板
配置300WATX PFC PS/2电源
前端可安装3个半高磁盘驱动器,一个3.5”FDD 和一个内置3.5”磁盘驱动器
前置USB / PS2 接口
前置系统状态监测模块
能抗冲击,振荡,并且能在高温下稳定工作
支持ATX 母板和400W PFC电源
------------------------------------------
注:以上产品为研华机与组装机的价格差异(P4系列 以上报价不含税)
以上配件都为全新,硬盘金钻、内存金士顿、CPU盒装都为三年保。
深圳市内免费送货上门,市外发货(不含运费)
联系人:邓光琳
Q   Q:414845404
MSN:cbiqgss@hotmail.com
深圳康新祥有限公司

网友B:
要用多线程, VB可能不行,得用VC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