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6-04-11):
我们这边是用变频器控制给粉机的,有一次给粉机停下维修后再运行发现运行正常,但用手稍微给给驱动给粉机连接处一个反作用力结果电机带动其反转,但电机一切正常,为什么?
是不是变频器出了问题?我们用的是A-B的

楼主:
打错了,是ABB的变频器

网友A:
变频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因为一时的误码或者干扰导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