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1):
我是新入厂的员工,听老师傅说:1平铜电缆线可以跑7.5A电流,1KW用电设备电流为4.5A(单项);2.5A(三项)。
不知道对不对?求教如何计算线的承载电流?和用电设备的功率和电流的计算

网友A:
老师傅说得对,P=1.732U*I*功率因数*效率

网友B(2006-07-08):
知道功率怎样算电缆

网友C:
知道了功率也就知道了电流  也就可以选择导线的截面积
导线的选择是有表可以杳的

网友D:
1MM2   7.5A   可以吗?极度怀疑!

网友E:
1.5   mm2    7.5A    走明线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