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1):
有一水池子,用浮球控制其水位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段,当水位在上至点时,通过电磁阀关闭通水,当水位在下至点时,则电磁阀打开向水池内补水,我这里电工用接近开关,接触器控制,问题是:当浮球达到上至点时,只要浮球略一下降,电磁阀就打开向水池内补水,下至点失去作用了,导致电磁阀频繁的关开,请高人指点一电路图,谢谢啊

网友A:
用一电极棒水位变送器加一个液位控制器就可实现水池水位高低的自动控制.
电极棒有三个电极即COM(地)、HIGH(高位)、LOW(低位)。当水位低到低位时,即COM与LOW开路,使液位控制器动作接通继电器及MOTOR的控制电源使水泵给水或SV通电给水。
当水位到高点时,即COM、HIGH、LOW三点形成短路,此信号经液位控制器放大后,液位控制器内部继电器动作切断控制电源。

网友B:
   电路是没问题,原因可能是你的进水电磁阀用了常开型的了,换个常闭型就好了。

网友C:
有专用的水位传感器可以妈祖你的要求
2楼的程序也可以解决

网友D:
你可以用液位控制器   安良或OMRON
或用程序编写

网友E:
2楼的能介绍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F:
2楼的电路图完善吗?以偶看好似缺了点什么!

网友G(2006-09-19):
你那里的电工水平太烂了..
这种小儿科的事也要帮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那里的电工水平太烂了..
这种小儿科的事也要帮忙.....

想帮就帮,不想帮就算了,干吗说话那么难听。

网友H:
要是我的话就用5楼的水位传感器。设定是一个范围。而且电路简单。

网友I:
设 KA1是上位(闭水位)
KA2是下位(进水位)
最简单的电机控制电路中SB1启动按钮换成KA2常开   KM辅助触点自锁
kA1常闭
最后是KM线圈

网友I:
怎么贴不上?

网友I:
4楼的说的对
你将停水位换常闭的就可以了

网友J:
还是用DF-96A水位自动控制器吧!既便宜又简单

网友K:
你可以用图尔克超声波控制啊,那样就很简单了

网友L(2010-05-30):
问题,你们复杂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