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1):
我公司采用的西门子变频器,现在出现如下故障:
    1、经过整流器整流后输出直流母线排为510V,在C+和D-连接着一个外部制动电阻,可是前几天出现制动电阻发热的现象,当然这种是正常现象,可是电阻非常烫,但是我公司另外一条生产线使用的同型号的制动单元,温度很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公司的制动电阻为4欧姆.制动功率为100KW.
   2、当生产速度降低的时候,电动机产生制动状态,直流母线排上会出现电压上升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也是正常的,但是当速度上升的时候,为什么电压不会下降呢?而且制动单元上“OVERCURRET”的灯显示微红色。
   有一次出现整个驱动都跳闸,“OVERCURRET”的灯显示红色。

网友A:
会不会电阻接头氧化了,等效电阻变大了,你在制动器上量一下电阻

网友B:
制动单元,你把另一台制动单元换上看看

楼主:
我已经测量了电阻,大概就是4欧姆,另外制动单元我们也跟换过了,还是没有,现在电压一直保持的很高(675V左右),所以我很担心它会有什么问题,希望大家能帮我解决这个难题哈!

网友B:
有的制动单元里有一个跳线(设定电压)如果你的直流母线电压为675V,如果你的制动单元有这个跳线(我想你的制动单元的跳线是在660V)位置

网友C:
有可能控制制动电阻的门电路开关坏了,这种运行方式很危险,如果是频繁起动的话,会使变频器模块烧掉的.

网友D:
看来你的制动单元坏了 如有需要电话联系13
716284691 吴先生 我有现货

楼主:
门电路是怎么查啊,是不是要拆开制动单元来检查呢!请大侠帮帮忙哈!
麻烦你能解释清楚哈!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