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1):
        步进继电器是如何工作的,有这方面资料的同行请发给我.
        QQ:383078609
        E-MAIL:liaoliangsheng@hotmail.com

网友A:
我孤陋寡闻也想知道步进继电器

网友B:
原理就不用讲了,机械结构一看就知道。你去买一个拆开来看看就知道了。
大概就是:如果该继电器有一组触点现在是ON,那么线圈通电一下,该触点变OFF,再通电一次,该触点又变OFF,如此往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孤陋寡闻也想知道步进继电器
什么是再通电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理就不用讲了,机械结构一看就知道。你去买一个拆开来看看就知道了。
大概就是:如果该继电器有一组触点现在是ON,那么线圈通电一下,该触点变OFF,再通电一次,该触点又变OFF,如此往复。
什么是再通电一次?

网友D:
才疏学浅第一次听说,谢谢!

网友E:
步进继电器(时间继电器)MR-A,MR-B,该继电器是由齿轮,齿刀,线圈和接点所构成,接点是固定在齿轮上的,有齿轮带动其转动,而齿轮由其结构决定它始终延着顺时针方向转动,由于齿轮和齿刀咬合,又使齿轮不能转动.当线圈得电时,产生磁力吸动齿刀,使齿刀围绕其轴转动与齿轮分开,齿轮转动,接点也随其转动,线圈断电时,齿轮和齿刀又重新咬合,齿轮又停止转动

楼主:
看到8楼的说明后对步进继电器已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我们公司的空气干燥机上使用了一个.但我的经理说想买一个做备用.请问买什么品牍的好.在珠海很多地方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