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1):
最近遇到个有趣的问题!气动打标机的x轴开始打几个字可以!打着打着,后来的字就堆在一起了!请问是步进电机的问题还是x的驱动模块有问题!?给点建议!

网友A:
监视一下PLC,看看是否有脉冲输出
开始能打应该是驱动模块和步进电机都算能正常工作.
还有一种可能是减速器连接松动,步进电机转而减速器一旦负载变大就打滑.

楼主:
谢谢了!电机的皮带的松了!真郁闷!从外面看不出来!

网友B(2012-10-24):
收藏。经验丰富!

网友C(2013-01-06):
一般是同步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