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转速问题

楼主(2006-04-12):
额定转速为3000的交流伺服电机,其转速是不是可以通过驱动器来控制?
这种速度控制是连续的还是分档的,速度的差别对控制的精度没有什么影响吧?

不胜感激

网友A:
伺服的速度在额定转速内是可以通过控制器对驱动器的控制来完成的。

伺服驱动的控制方式一般有: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转矩控制以及全闭环控制等几种。其中,位置控制是通过上位机/控制器的脉冲频率及个数控制电机的转速和位置的(数字式的);
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是通过模拟电压信号来控制转速或扭矩大小的(模拟量式的);
全闭环综合前面几点,稍复杂一些。

驱动器的分辨率较高时,精度要好些;如果转速较低时,伺服电机可能出现低速爬行、震动等不稳现象,此时,可加适合的减速器来克服,不但可以进一步提高精度,还能比例式提高扭矩,减速器的背细刚性应好些,如行星式的。

如果有其他需要咨询的,可以打010-65546752联系。

网友B(2006-10-02):
用位置控制模式控制速度和速度控制模式控制速度达到的控制效果是相同的吗?

网友C:
回3楼,两种控制模式可以达到相同的控制目的.以松下伺服为例.位置控制时,速度要靠单位时间发脉冲的频率来控制.速度控制时,速度由有电压高低的模拟量来控制.

网友D(2006-11-19):
急聘伺服电机技术部经理
现我司聘一伺服电机技术部经理,请各痊相互介绍并自我报名,谢谢!
要求:8年以上工作经验,对微特电机特别是伺服电机产品的原理、工艺流程、设计具有良好的能力,并能带领团队进行产品开发,同时需协助市场部解决客户疑难问题。对伺服电机检测过程和设备有良好的操作经验。
招聘原因:公司在正发展之中,并正在组建研发部门,现已有数名研发工程师待命,需有一名具有良好的团队领导能力之人加入我司。
我的联系方式:
电话:0571-86053660
手机:13588895905
QQ:147510125
MSN:arse3496@hotmail.com
联系人:施德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