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6-04-12):
请问我想用一个三菱A540的变频器,平时需要它连续频繁的正反转,工作时间大约要十几个小时,请问允许吗?
还有它正常工作时要一个方向是高速的,另一个方向是低速的,还需要点动调整和无极变速运行(无极运行时不受高低速的影响),我想在它的输入那里加一个电位器,用于无极调速。但不知道在电位器接通时(因为电位器平时一直是接通的),它的正反转运转会不会受电位器的控制。

网友A:
连续频繁的正反转,要考虑好制动的问题;

楼主:
请问电位器接通时(因为电位器平时一直是接通的),它的正反转运转会不会受电位器的控制。因为电位器接通时,它的运行频率是很低的(大约在10HZ的样子),但正常运行时一个是50HZ的,请问它会受电位器的控制?如果会,请问有什么办法不受电位器的控制?
顺便问一下,您的公司是在杭州吗?A540-11K-CH的价格是多少?谢谢!

网友B:
假如你没用多段转速控制,正反转转速受电位器控制.A540-11K-CH价格在7100元左右.

网友C:
11KW没有制动单元,需要另配;

楼主:
谢谢三楼的回答,再请问一下,如果我在STF RH与SD同时接通的情况下,即使电位器也接通,变频器还是高速运转吗?再如果光是STF与SD,电位器接通的情况下,变频器是低速运转,对吗?

网友D:
我们公司的设备24小时长其运转,正反转转动频率特别的高,就是用的三菱A500的变频器,制动的时候只是电机是自带刹车装置。用了3年了,还没有出现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