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STEP7 5.3安装问题,大家帮想想办法

楼主(2006-04-12):
我什么都改了,区域语言,那两处都改了,安装出现如下提示,
改后要求重新启动计算机,我也重启了,
还是不行,问题如下::::::

网友A:
软件冲突

楼主:
软件,什么意思,大概给个方向好不,跟哪些冲突???

网友B:
重启后,在安装看看

楼主:
重启了,谢谢4楼提醒

网友C:
你重新安装系统,之后就可以装了

楼主:
楼上的,我系统就刚装的,

网友D:
打开注册表
找到HE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下的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键,查看该键,将该键所指向的目录文件删除,然后删除该键,不要重新启动,继续你的软件安装。

楼主:
8楼的大大,谢谢了,问题解决!~~~~

网友E:
8楼的老大,为什么我区域设置改成英语了,安装时还是让我重启,重启了还是让我重启,就是不让装,我重新装的机器,除了些常用软件和OMRON的CX,其他的都没乱装,是有冲突吗?

网友D:
Microsoft Windows操作系统已为删除或重命名注册了一个或多个写保护文件。这就是引起上述情况的原因,而且不受STEP 7的影响。

网友E:
老大,应该怎么改呢,你上面说的键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D:
那你直接把这个键删除不就可以了

网友F:
8楼的大哥,谢谢了,问题解决!~~~~

网友G(2006-05-18):
操作系统win xp且是sp2才可以,我以前是sp1的就装不上,后重新装sp2的系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