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服务器

楼主(2006-04-12):
C2000 Plus S232/1 TW 是一个RS232终端串口转网络的协议转换器-又名串口服务器,它提供RS232串口转TCP/IP和TCP/IP转RS232终端串口的数据透明传输,它将从RS232终端串口上收到的数据,透明的传送到在网络上的目标服务器,目标服务器发出的数据经网络通过它透明的发送到RS232终端串口上。     C2000 Plus S232/1 TW 向上提供10MTCP/IP以太网接口,向下提供1个标准RS232终端串口,内部集成ARP,IP,ICMP,TCP,UDP,SOCK5,http等协议,支持动态IP和静态IP,支持网关和代理服务器。
   C2000 Plus S232/1 TW 有三种工作模式: 1. 作为TCP服务器,转换器在指定的TCP端口上监听平台程序的连接请求;2. 作为TCP客户端,转换器上电时主动向平台程序请求连接。 3. 自动方式,转换器一般工作在TCP服务器模式,当转换器收到串口数据时自动切换到TCP客户端模式,转换器向平台程序请求连接,并将数据传送到平台,传送完后转换器自动切换回TCP服务器模式。
   应用程序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转换器进行通讯和收发数据:1.Socket(套接字);2.ActiveX控件(EDSockServer.ocx);3.虚拟串口。使用虚拟串口时,控制器的串口参数可以实现与虚拟串口的参数的实时同步。

典型应用

   门禁系统、考勤系统、售饭系统、POS消费系统、远程数据采集系统、楼宇自控系统和其它一些集中控制系统。

13242024249谭生

网友A(2006-11-02):
我有两台二手MOXA的16口串口服务器谁要电话:0953-2121647 8568009

网友B(2007-05-23):
串口联网服务器的应用和优势

目前工业环境中许多设备仍然在使用RS-232/RS-485进行组网通讯。然而,RS-232/ RS-485总线存在很多固有的缺陷如距离有限、需要重新布线等。而以太网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网络,全世界超过93%的网络节点为以太网节点,因此具有最广大的网络支持和资源。有了串口联网服务器,用户以前的RS-232/RS-485设备可以立即升级成为具有以太网接口的设备。当然不用布线,就可以把设备接入现有的以太网络了。

下面以成都众山科技有限公司的CNS31x系列的串口联网服务器为例

为满足不同客户的各种应用,CNS31x设备提供多种工作模式,包括TCP Server、TCP Client、TCP Auto、Real Com、UDP Master、UDP Slave、UDP广播、UDP组播等。支持局域网/广域网通讯、跨路由访问、动态分配IP地址(DHCP),支持PPPoE、支持DNS允许对方IP不固定、Keepalive功能确保异常TCP实时探测、在线配置和在线固件更新极大的降低用户后期的维护工作。

1、 两个串口设备之间通过以太网通讯
如果用户仅仅需要通过以太网来延长串口距离,CNS31x完全可以实现两个设备点对点互联,应用模式可以一个设为TCP Client,另一个设为TCP Server。或者都设为UDP Master模式,远端IP互相设为对方的IP。
2、 多台串口设备通过以太网与一台PC通讯
在数据采集系统中,由于采集设备可能分布分散,往往需要多个串口设备同时向PC发送数据。CNS31x多种模式都可以支持这种应用,使用TCP Client模式或UDP Master模式主动访问工作于TCP Server或UDP模式的PC,使用TCP Server模式,让PC需要采集数据时主动访问CNS31x,或者在PC上为每个设备虚拟一个串口均可。
3、 多台PC通过以太网控制一个串口设备
某些情况下多个用户需要共享来自同一串口的数据,此时需要多台主机能够同时访问同一串口联网服务器。CNS31x有2种模式支持这种应用,TCP Server模式可以支持同时多台PC的访问,UDP Slave模式支持多台PC分时访问。
4、 多个串口设备(或PC)通过以太网互相通讯
多台RS485设备通讯的应用非常普遍,CNS31x设备使用UDP组播模式很好的解决了这种应用。可以让用户以前的RS485系统直接升级为使用以太网络传输。
5、支持跨路由传输
     许多系统需要通过路由器连接两端设备,CNS31x能够轻松跨越路由器连接对端设
备,包括Internet访问。
6、支持DNS
  如果对方IP为Internet上的并不固定的IP地址(比如普通ADSL拨号上网),CNS31x
支持域名访问模式。
7、支持PPPoE
CNS31x能够自己进行PPPoE拨号连接到Internet,并且网络出现故障能够自动重
连,避免了ADSL MODEM的PPPoE自动重连功能不稳定的情况,一切都在自己把
握中。
8、Keepalive功能
  在所有使用TCP 协议的通讯模式中,CNS31x都使用Keepalive功能探测每个TCP
连接的异常状态,在TCP Client模式,CNS31x探测到对方异常后,会立即重新建
立连接,在TCP Server模式,CNS31x探测到对方异常后,会释放资源,避免无效连接占据资源导致其他的Client不能正常连接的情况。此功能保证了即使系统出现突然断电等异常情况,也不会导致CNS31x不能连接的情况。

成都众山科技有限公司     彭恩文
www.zstel.com
028-85583895   13882266596
成都市洗面桥街30号高速大厦B座8D

网友C(2008-01-30):
大家新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