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2):
profibus-dp可以用rs-485技术来传输信号,profibus-dp是一种通讯协议,它是一种软件约定,那么rs-485又是什么呢,它是不是一种硬件的规约?还望指教。

网友A:
profibus-dp可以用rs-485技术来传输信号,profibus-dp是一种通讯协议,它是一种软件约定,那么rs-485又是什么呢,它是不是一种硬件的规约

你都知道了问啥呢?

网友B:
按osi的协议来看,串口是低层。协议是高层(应用层)的dd

网友C:
另外,值得提醒的是:PROFIBUS电缆的特性阻抗是150欧姆,而一般RS485电缆是12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