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2):
三菱PLC FX1系列,编程口通信,
D0-D127(一般)D128-D255(保持)数据可以读出,
但D1000-D2999(保持或文件)不可以读,为什么?

楼主:
通过串口控制PLC,在写PLC的D数据区时,从D0~D1023都能保证读写正确,但从D1024就不正确了。
   自己分析了一下,问题应该是地址映射出了问题!地址映射关系如下:
D0     -- '1' '0' '0' '0'
D1     -- '1' '0' '0' '2'
.....
D122 -- '1' '0' 'F'  '4'
.....
算法是 dx*2 + 0x1000 然后再将其转换成ASSIC码发送出去。

请教有经验的高手指点 如何读写D1024-7999的数据??

楼主:
用三菱PLC FX1N通过编程口与PC串口通讯,读D数据区:

地址算法:
(D0-D1023) address=address*2+1000h (所有的资料都这么写)
(D1024-D1999) address=address*2+AF40h  (自己摸索出来的)
(D2000-D7999) 如何读出?

我用如下两种方法测试:
1 用"02 30 A B C D 30 31 03 * *" 令ABCD 从0000h-ffffh 全部扫描,但很多数据被三菱隐藏,只返回"02 ff ff ff ff 03 * *"
2 用GX Developer监视数据,用串口监视程序监视数据,得到大量协议,但无法解码,请高手指点:
PC->PLC
 02 45 30 31 38 30 30 30 34 30 03 44 35            .E01800040.D5
PLC->PC
02 30 38 30 30 35 45 39 41 30 30 30 30 30 30 30   .08005E9A0000000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020202020202020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020202020202020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020202020202020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020202020202020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0202020202020202
30 46 34 30 39 46 46 30 42 46 34 30 31 45 37 30   0F409FF0BF401E70
33 36 34 30 45 43 37 30 45 44 43 30 45 46 46 30   3640EC70EDC0EFF0
45 03 46 35                                       E.F5
PC->PLC
02 45 30 31 38 30 34 30 31 43 03 45 39            .E0180401C.E9
PLC->PC
02 39 30 30 31 46 45 30 33 30 30 30 30 30 30 30   .9001FE03000000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30 30 30 30 30 38 31 30 30 30 31 30 30 30 30 30   000008100010000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3 43 35               000000000.C5
PC->PLC
02 45 31 30 31 34 30 30 30 45 30 34 38 31 30 31   .E1014000E048101
30 30 44 32 34 37 31 34 30 45 31 38 30 45 30 36   00D247140E180E06
30 45 30 30 30 45 03 42 41                        0E000E.BA
PLC->PC
06                                                .
PLC->PC
02 45 30 30 31 37 39 30 30 39 03 45 32            .E00179009.E2

网友A:
搬板凳看高手解答问题。

网友B(2021-11-24):
回复 楼主:
坐等高手

网友B:
回复 楼主:
//////////////////////////////////CMD ON YO//////////////////
02 37 30 30 30 35 03 46 46 .70005.FF
//////////////////////////////////CMD OFF YO/////////////////////
02 38 30 30 30 35 03 30 30 .80005.00
//////////////////////////////////CMD ON Y1////////////////////
02 37 30 31 30 35 03 30 30 .70105.00
//////////////////////////////////CMD OFF Y1//////////////////
02 38 30 31 30 35 03 30 31 .80105.01
//////////////////////////////////CMD ON XO//////////////////
02 37 30 30 30 34 03 46 45 .70004.FE
//////////////////////////////////CMD OFF XO/////////////////////
02 38 30 30 30 34 03 46 46 .80004.FF
//////////////////////////////////CMD ON X1//////////////////
02 37 30 31 30 34 03 46 46 .70104.FF
//////////////////////////////////CMD OFF X1//////////////////
02 38 30 31 30 34 03 30 30 .80104.00
//////////////////////////////////CMD ON T0//////////////////
02 37 30 30 30 36 03 30 30 .70006.00
//////////////////////////////////CMD OFF T0//////////////////
02 38 30 30 30 36 03 30 31 .80006.01
//////////////////////////////////CMD ON T1//////////////////
02 37 30 31 30 36 03 30 31 .70106.01
//////////////////////////////////CMD OFF T1/////////////////
02 38 30 31 30 36 03 30 32 .80106.02
//////////////////////////////////CMD ON C0//////////////////
02 37 30 30 30 45 03 30 46 .7000E.0F
//////////////////////////////////CMD OFF C0//////////////////////
02 38 30 30 30 45 03 31 30 .8000E.10
//////////////////////////////////CMD ON C1//////////////////
02 37 30 31 30 45 03 31 30 .7010E.10
//////////////////////////////////CMD OFF C1//////////////////////
02 38 30 31 30 45 03 31 31 .8010E.11
//////////////////////////////////CMD ON M0//////////////////
02 37 30 30 30 38 03 30 32 .70008.02
//////////////////////////////////CMD OFF M0//////////////////////
02 38 30 30 30 38 03 30 33 .80008.03
//////////////////////////////////CMD ON M1//////////////////
02 37 30 31 30 38 03 30 33 .70108.03
//////////////////////////////////CMD OFF M1//////////////////////
02 38 30 31 30 38 03 30 34 .80108.04
//////////////////////////////////CMD ON S0//////////////////
02 37 30 30 30 30 03 46 41 .70000.FA
//////////////////////////////////CMD OFF S0//////////////////////
02 38 30 30 30 30 03 46 42 .80000.FB
//////////////////////////////////CMD ON S1//////////////////
02 37 30 31 30 30 03 46 42 .70100.FB
//////////////////////////////////CMD OFF S1//////////////////////
02 38 30 31 30 30 03 46 43 .80100.FC
//////////////////////////////////CMD WRITE D0 15AB 16Bit /////////////////
02 31 31 30 30 30 30 32 41 42 31 35 03 .1100002AB15.
34 30 40
//////////////////////////////////CMD WRITE D1 15AB15AB 32Bit /////////////////
02 31 31 30 30 30 30 34 41 42 31 35 41 .1100004AB15A
42 31 35 03 32 42 B15.2B
//////////////////////////////////CMD WRITE T0 15AB 16Bit /////////////////
02 31 30 38 30 30 30 32 41 42 31 35 03 .1080002AB15.
34 37 47
//////////////////////////////////CMD WRITE T1 15AB15AB 32Bit /////////////////
02 31 30 38 30 30 30 34 41 42 31 35 41 .1080004AB15A
42 31 35 03 33 32 B15.32
//////////////////////////////////CMD WRITE C0 15AB 16Bit /////////////////
02 31 30 41 30 30 30 32 41 42 31 35 03 .10A0002AB15.
35 30 50
//////////////////////////////////CMD WRITE C1 15AB15AB 32Bit /////////////////
02 31 30 41 30 30 30 34 41 42 31 35 41 .10A0004AB15A
42 31 35 03 33 42 B15.3B
以上是用FX-0N PLC 时的情况,从上面的数据很容易分析出内部软元件的地址,有趣的是在换成FX-1N 时发现有
所不同
FX-1N PLC
以下列出不同的操作发送的不同内容
//////////////////////////////////CMD ON YO//////////////////
02 45 37 30 30 30 43 03 35 32 .E7000C.52
//////////////////////////////////CMD OFF YO/////////////////////
02 45 38 30 30 30 43 03 35 33 .E8000C.53
//////////////////////////////////CMD ON Y1////////////////////
02 45 37 30 31 30 43 03 35 33 .E7010C.53
//////////////////////////////////CMD OFF Y1//////////////////
02 45 38 30 31 30 43 03 35 34 .E8010C.54
//////////////////////////////////CMD ON XO//////////////////
02 45 37 30 30 31 32 03 34 32 .E70012.42
//////////////////////////////////CMD OFF XO/////////////////////
02 45 38 30 30 31 32 03 34 33 .E80012.43
//////////////////////////////////CMD ON X1//////////////////
02 45 37 30 31 31 32 03 34 33 .E70112.43
//////////////////////////////////CMD OFF X1//////////////////
02 45 38 30 31 31 32 03 34 34 .E80112.44
//////////////////////////////////CMD ON T0//////////////////
02 45 37 30 30 31 30 03 34 30 .E70010.40
//////////////////////////////////CMD OFF T0//////////////////
02 45 38 30 30 31 30 03 34 31 .E80010.41
//////////////////////////////////CMD ON T1//////////////////
02 45 37 30 31 31 30 03 34 31 .E70110.41
//////////////////////////////////CMD OFF T1/////////////////
02 45 38 30 31 31 30 03 34 32 .E80110.42
//////////////////////////////////CMD ON C0//////////////////
02 45 37 30 30 30 46 03 35 35 .E7000F.55
//////////////////////////////////CMD OFF C0//////////////////////
02 45 38 30 30 30 46 03 35 36 .E8000F.56
//////////////////////////////////CMD ON C1//////////////////
02 45 37 30 31 30 46 03 35 36 .E7010F.56
//////////////////////////////////CMD OFF C1//////////////////////
02 45 38 30 31 30 46 03 35 37 .E8010F.57
//////////////////////////////////CMD ON M0//////////////////
02 45 37 30 30 30 30 03 33 46 .E70000.3F
//////////////////////////////////CMD OFF M0//////////////////////
02 45 38 30 30 30 30 03 34 30 .E80000.40
//////////////////////////////////CMD ON M1//////////////////
02 45 37 30 31 30 30 03 34 30 .E70100.40
//////////////////////////////////CMD OFF M1//////////////////////
02 45 38 30 31 30 30 03 34 31 .E80100.41
//////////////////////////////////CMD ON S0//////////////////
02 45 37 30 30 31 34 03 34 34 .E70014.44
//////////////////////////////////CMD OFF S0//////////////////////
02 45 38 30 30 31 34 03 34 35 .E80014.45
//////////////////////////////////CMD ON S1//////////////////
02 45 37 30 31 31 34 03 34 35 .E70114.45
//////////////////////////////////CMD OFF S1//////////////////////
02 45 38 30 31 31 34 03 34 36 .E80114.46
//////////////////////////////////CMD WRITE D0 15AB 16Bit /////////////////
02 45 31 30 34 30 30 30 30 32 41 42 31 35 03 .E10400002AB15.
42 38 B8
//////////////////////////////////CMD WRITE D1 15AB15AB 32Bit /////////////////
02 45 31 30 34 30 30 32 30 34 41 42 31 35 41 .E10400204AB15A
42 31 35 03 41 35 B15.A5
//////////////////////////////////CMD WRITE T0 15AB 16Bit /////////////////
02 45 31 30 31 30 30 30 30 32 41 42 31 35 03 .E10100002AB15.
42 35 B5
//////////////////////////////////CMD WRITE T1 15AB15AB 32Bit /////////////////
02 45 31 30 31 30 30 32 30 34 41 42 31 35 41 .E10100204AB15A
42 31 35 03 41 32 B15.A2
//////////////////////////////////CMD WRITE C0 15AB 16Bit /////////////////
02 45 31 30 30 41 30 30 30 32 41 42 31 35 03 .E100A0002AB15.
43 35 C5
//////////////////////////////////CMD WRITE C1 15AB15AB 32Bit /////////////////
02 45 31 30 30 41 30 32 30 34 41 42 31 35 41 .E100A0204AB15A
42 31 35 03 42 32 B15.B2
不同的地方在发送的命令多了个"E" Hex代码是"45"
CMD fx- 0N fx- 1N
READ CMD "0" CMD "E0"
WRITE CMD "1" CMD "E1"
ON CMD " 7" CMD "E 7"
OFF CMD "8" CMD "E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