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点指点,高手们!!

楼主(2006-04-12):
一同步发电机励磁控制系统如图1所示,其中:(1) 转子回路电感为1.2亨利,电阻为0.2欧姆;(2) 在空载工况下定子感应电势与转子回路电流可近视为线性关系; (3) 励磁调节器采用PI控制策略,比例系数初值为5,积分系数初值为0.2;(4) 励磁电源相电压为326.6伏特;(5) 对应于发电机空载额定电压13800伏特的磁场电流为600安培。
1 在Simulink平台上建立该系统空载工况下的仿真模型。
2 对发电机起励过程进行仿真。
3 调整控制参数,改善起励性能。
4 在空载稳定工况下进行10%电压扰动试验。
http://www.dianyuan.com/bbs/u/40/1144375944.doc

网友A:
这,实在是难说的。没图看。有图吗?

楼主:
有图的,忘了传了.

楼主:
把文档都放上去了,2楼的大哥,有空看一下呀.

网友B:
欧姆龙cpm1A如何加密,加密后又如何进入!

网友B:
求教     欧姆龙cpm1A如何加密,加密后又如何进入!

网友C(2006-10-21):
加密:ld ar 1001 fun 49 (data a 000 b 000 c ###)进入clr monitor clr shift clr reset ###  write
以上是用编程器的操作。

网友D: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谢谢立昌机电!!
向你致敬!!!!

网友E:
OMRON C系列口令是不同与其它PLC方法它是在梯形图第一行编写一个功能指令.跟梯形图一起下载到PLC.PLC断电一次就生效.我们知到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设口令我们都不会有进步.

网友F:
在你的程序前加一个FUN49加密指令,在该指令内#号后写入你的密码.然后传送至PLC.如果要读PLC程序可选择-PLC-保护-释放密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