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压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6-04-12):
我要设计一个高炉风机的调速系统,本来选者的是变频调速,但我的指导老师说,那样成本高,不行!让我用调压调速来设计,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着方面的资料或者论文?
我的设计要求是380v、200kw的,要求将挡板式改为电气式,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用可控硅,可能有现场片子

网友B:
楼上有理

网友C:
三相电机改变电压无法改变转速。

楼主:
三相电机改变电压无法改变转速吗???不会吧?
还有,各位高手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资料啊!我想借鉴以下做下毕业设计,我是学自动化的.想早点做了设计,早些出去找工作,现在工作不是很好找,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

网友C:
三相电机转速 n=60f/p  *(1-s)   ,调速要改变频率、极数或转差率。变频器是现在最常用的。

楼主:
我的设计要求是通过改变电压来改变(1-s)从而改变转速,但是我的设计要求是风机的调速,可以不用变频调速,这个成本较高,所以选用调压调速,请问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相关资料啊??谢谢了!

网友C:
s在不同的电压下稍有不同,但相差不大,在实际应用中并不多见。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说错了,其实也就是一个电压反馈调速系统的设计!!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最好能给一些具体的资料参考!!谢谢各位了!!因为时间紧迫才不得不到这里来寻求!谢谢各位了!!

网友C:
你用的电机是直流还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