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2):
降压启动和星三角启动的区别?
我厂一破碎机采用降压启动 线圈发热严重
也经常烧焦主要原因在?  想改为星三角启动  怎么改?

网友A:
星三角启动,属降压启动他是以牺牲功率为代价来换取降低启动电流来实现的。所以不能一概而以电机功率的大小来确定是否需采用星三角启动,还的看是什么样的负载,一般在需要启动时负载轻运行时负载重尚可采用星三角启动,一般情况下鼠笼型电机的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5—7倍,而对电网的电压要求一般是正负10%(我记忆中)为了不形成对电网电压过大的冲击所以要采用星三角启动,一般要求在鼠笼型电机的功率超过变压器额定功率的10%时就要采用星三角启动。只有鼠笼型电机才采用星三角启动

1.当负载对电动机启动力矩无严格要求又要限制电动机启动电流且电机满足380V/Δ接线条件才能采用星三角启动方法;
2.该方法是:在电机启动时将电机接成星型接线,当电机启动成功后再将电机改接成三角型接线(通过双投开关迅速切换);
3.因电机启动电流与电源电压成正比,此时电网提供的启动电流只有全电压启动电流的1/3 ,但启动力矩也只有全电压启动力矩的1/3。

星三角启动最好不要用降压启动不行你就加软启动器或变频器

网友B:
降压启动时线圈发热严重说明启动转矩小于负载转矩,你需要计算一下星角时产生的启动转矩是多少,如果小于负载转矩则线圈还会发热,如果这样你只能选择其他的启动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