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控制器

楼主(2006-04-12):
请教各位高手:
    同步控制器和变频器有何不同,哪里有较好的同步控制器.望各位高手不吝指教,小妹在这里谢谢啦

网友A:
同步控制器是控制变频器用的;

楼主:
能详细点吗,有点不太理解

网友B:
是块可选专用电路板,装在变频器控制板上里,当需要好几台变频器驱动电动机同时工作时能达到同步控制目的。

网友B:
而且还能根据需要,通过过PLC平台自动加减运行变频器台数

楼主(2006-07-27):
各位大虾:
    帮忙推荐几款较便宜的同步控制器,小妹十分感谢啦

网友A(2008-07-07):
中达电通(台达)的还不错;不过价格也不算便宜;

网友C(2012-05-28):
推荐上海博新的同步控制器,性价比最高。www.shbx.b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