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2):
原来机器上安装如下伺服系统:
安川电机:SGMS-30A6AB
驱动器:SGDB-30AD
一年前驱动器坏了,后来修好了。现在该驱动器又坏掉了。想用新的替换。但是听说这个型号的伺服驱动器停产了。
所以想问一下:能不能只更新驱动器,不更换电机?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驱动器比较好?当然价格越低越好。
另外安川网上下载的软件是BATA版的,使用上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
版主帮忙

楼主:
有吗?哪里买啊?是否有现货?上海安川说没有现货。

楼主:
好。我再去问问。

网友A(2006-05-18):
安川的伺服型号特别多,驱动器与电机之间有严格的搭配。新型号的接口都不一样了,你这种驱动器可找个旧的,几K就搞定了,伺服维修的价值不大。安川的版主太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