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3):
我厂有100KVA变压器一台,负载两处。分别为30KW电机和15KW电机,造成的无功损耗过大,严重被罚。求教,该怎么补偿才能不被罚。这两个电机经常不同时开,该怎么补偿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两台电机分别就地补偿.

楼主:
我是想分别补偿,只是不知道,如果单开15KW电机时要补偿多少呢

网友B:
在配电房一般补总容量的百分之三十.分十组.智能控制器设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