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3):
     现需要选购一套交流伺服电机及其驱动器,系统要求如下:
额定转距:1N.M;额定转速:1000~2000r/nim;
负载转化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300kg.mm2

 请教合适的电机及匹配的驱动器的型号,另外这个系统为伺服电机直接驱动滚珠丝杠,我在计算负载惯量时,利用公式:
J=(W/4)*(Ls/π)^2
其中:W为丝杠上滑块受到竖直方向的重力;
        Ls为丝杠的螺距;
       由于导轨在两侧支撑滑块,我认为实际转动惯量应该比上述方法算出的J 小得多吧??大致去多少?????

      望赐教。

网友A:
请与我联系,13817168241,免贵姓李。

网友B:
请给出滑块和负载质量、螺距、丝杆长度+直径,丝杆的大体密度、大体的摩擦系数。

电机的负载惯量=J负载滑块+J滚珠丝杆=【M(Ls/2π)2】+πρLd4/32。

电话:010-65546752

楼主:
谢谢,两位
  电机的负载惯量=J负载滑块+J滚珠丝杆
 我只是对二楼所说:J负载滑块=【M(Ls/2π)2】中M值的选取不太明白,我这里M=30kg,我觉得两侧滑道对滑块有支撑作用,J负载滑块=K*【M(Ls/2π)2】,K为小于1.0的系数,类似于摩擦系数,望赐教。

网友B:
转动惯量是表征刚体转动惯性大小的物理量,它与刚体的质量、质量相对于转轴的分布有关。

滑块两侧有导轨应不影响负载的惯量大小,对扭矩应有一定影响,请在扭矩计算时注意一点。

您的这种认真很让人敬佩,我们搞技术的就该精心算好每项参数,那样才能确保设备的安全、稳定、技术达标。

支持啦,呵呵。

楼主:
     谢谢,lanyee,
    我搜了一下滚珠丝杠中转动惯量的计算,都采用:J负载滑块=【M(Ls/2π)2】
不过我还是有点疑问,既然转动惯量与刚体质量有关,在丝杠导轨中工作台及其工件质量应该考虑导轨两侧的支撑看成一个等效的质量吧??
     其实乘不乘这个系数对电机的选择影响不是很大,我只是想搞明白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B:
晕哦。关于这个问题俺把它理解为老头与拐杖的问题,老头做衣服量尺寸,不该把拐杖也弄个套吧:),虽然OLdman每行必带拐。

网友C:
我们可以给你做,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D:
伺服电机建议选用台湾东元400W交流伺服系统,性能稳定,价格便宜。

网友E(2008-11-12):
我认为如果你的系统对加减速时间要求不高,且不是频繁变速,则对惯量的要求就不会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