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3):
请教各位专业老大??
PLC可编程控制器用于机械式停车设备的控制时,一般的产品选型是什么??
PLC可编程控制器的20点/30点等是什么意思??
有基础入门的书籍请推荐!!
LG的K7M-DR产品和欧姆龙CPM2AH产品的有关情况请赐教??
急切!!!!!!

网友A:
买本大学教材侃侃

网友B:
机械式停车设备的控制时,依情况而定
20/30 对OMRON产品是输入输出点数,一般小型机I/O=3/2

网友C:
楼上的别到处做广告!

那个网站不行!

网友D:
我与楼主的处境差不多,还不知道先学那一种!

楼主:
继续请教...
继续请教:
在机械式停车设备中,PLC的输出输入点数与被控制的升降或移动车位的数量有关系吗?还是和信号的传输、反馈的频率有关系??谢谢!!

网友E:
三菱、OMRON、SIEMENS三个品牌中选一种小型机先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