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6-04-13):
小弟请教各位!游泳池里面加入硫酸铜有何作用啊?是定时加入还是通过仪器检测啊

网友A:
我知道游泳池里面可以加人,可以加青蛙,加人是为了用这个池,加青蛙为了吃里面的虫,所以说你要加别的就到其他地方去问,这里是工控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