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高手请进

楼主(2006-04-13):
我用一个1HP/380V变频器带6个1/6HP的马达,现在过几天就烧坏一个马达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用220V的变频器会好一些啊,380V的和220V的接法应该是一样的啊1HP/380V变频器带6个1/6HP的马达会不会是变频器选的太小了,
如果我把它换成1HP/220V的变频器,再把马达接成三角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啊。台达的技术支持只是叫我把载波频率调小一点,但根本就不管用。这里有没有台达高手啊?

网友A:
380V的和220V的接法是不一样的;
可能你接的是220V的,但用380V的电压,电机不烧才怪;
另外变频器应当功率加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