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3):
大家好!有个问题
为什么读FX2N-2AD的时候,主单元是FXON和主单元是FX2N的程序不一样? 为什么
不能通用?

FX2N的程序是 FROM K0 K0 K2M100 K2
            MOV K4M100 D100
FXONDE  程序  FROM K0 K0 K4M100
            MOV K2M116 K2M108
           MOV K4M100 D100
这是为什么?????????
还有,BFM要那么大吗?#18以后的空间都可以做什么用,充分利用资源

网友A:
fx2n模块资料
参考一下,你说的这个东西我也不懂啊

网友A:
今天怎么不能上传文件呢?怎么回事啊?

网友B:
我想你应该不是同一台设备吧,是分别从2台设备读出来的吧!每个人的编程思维都不一 样。

楼主:
不是两个人写的,是手册上都是这样规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两个都可以.可是事实就是不能通用,为什么?

网友C:
这是机种问题,其运算格式不一样,因2AD是12位,而读取的是即2个16位,一个高4位,一个是低8位,MOV K2M116 K2M108是将高端的4位合成到下面位置的8位,至如18#以后的这是设计者用的。

楼主:
6楼的能说明白点吗?你说的意思我懂,可是为什么不能通用?用到的中间继电器这两中型号的定义都一样哦.能不能具体说下如果用错了,不行错在哪里?
谢谢!!

网友C(2006-05-31):
在这里中间继电器是将其和成16位数据寄存器使用;当然也可以使用其他的标号(如:K4M0/K4M10...........)

网友D(2013-07-18):
怎么在是MOV K0 D101和MOV K0 D103 而不是MOV K0 D100和MOV K0 D102呢,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