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3):
本人发现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多用过流继电器,鼠容式异步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则用热继电器,不知二者能否混用?为何不能?烦请大家赐教!!!

网友A:
过流继电器是到设定值就跳,热继电器是过流一段时间发热量大再跳,鼠笼式启动有冲击不能用过流

技术论坛不要起这样暧昧的名字

网友B:
见过一种电子式的过流继电器韩国的EOCR,电流可以调整的而却范围很大,启动时间和过载时间也可以调整,还可以自动复位和手动复位,还有数显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D:
我们的MOTOR一直在使用韩国三和EOCR.感觉很不错.

楼主:
我自己觉得过流继电器和热继电器应用场合不一样,但作用相同。过流继电器感觉上给人一种短时动作,而热继电器是一种延时动作。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和鼠容式电机工作场合也不同,前者多用于频繁或重载下,运行时间短;鼠容电机多用于泵类,运行时间长,所以俩者应用场所不同。
     说得不对,请大家指正!!!

楼主:
温州市久久电子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WJJL1/X智能过电流继电器,  由互感器采集电流信号,由单片机处理信号,可对绕线电机,鼠笼电机及其电气系统常见的过电流,短路、缺相,相失衡及启动故障等提供有效的保护。各种电一流、故障原因及参数可由数码管显示,内置EEPROM永久保存参数和故障原因,具备4种反时限曲线,可用于两相电流检测。固态灌封技术生产,抗污染,耐振动,适应恶劣的工作环境。我厂正在使用,效果不错!!!
     支持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