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3):
发电厂锅炉原煤仓堵煤现象一直是困扰火力发电企业的一大难题。该产品是专为解决煤仓棚煤、堵煤、防止磨煤干磨造成煤机损坏的锅炉灭火等事故的发生生产的新型配套产品,彻底解决了原煤仓棚煤、堵煤问题。当原煤仓发生棚煤后,疏通器将在2-10秒内自动疏通,疏通后自动停机,不棚煤,不动作。也可手动控制动作,还可实现定时启停、远程控制,数字计数器准确记录动作次数。目前已在多家电厂使用,由于清堵效果理想、自动化程度高、使用寿命长,因而是最佳原煤仓清堵产品。
煤仓棚煤堵塞的主要原因:
 目前国内火力发电厂原煤仓大都是水泥、钢、水泥钢混合式结构。其结构开头基本相同,上部呈方形,圆柱体,下部呈方锥,圆锥及双曲线形。上口大,下口小,上口进料,下口排放料,物料自上自下靠自重下落。下落的物料由于在锥形容器内流动,故愈向下流动,面积愈小,对物料本身就形成挤压,增加磨擦系数往往是造成堵塞的主要原因。另外物料外物料的水分含量、粗细度比,温度变化、物料在容器内存放的时间长短、容器磨擦系数大小都是堵塞的基本原因。
堵塞的形式及部位:
经多方走访,调研及试验,堵塞后的形状,大至分为拱状、抛物线状、少数为锥状、个别呈鼠洞状等。堵塞的部位多数在煤闸门上1.5m以内,在这个范围内某处开始粘结薄层物料,粘结后增大磨擦力,然后朝轴向经径向延伸,逐步增加厚度,最终形成不同形状的堵塞,造成断流。
煤仓疏松机(即煤仓疏通器)的工作原理及优点:
1、疏松机安装在原煤仓内壁上,做上下往复运动清扫煤仓壁,以破坏堵塞的基础。
2、疏通面积>3平方米,其高度可达3m。
3、疏通工作力大于65KN。功率只有1.5-3KW。
4、疏通器平时不工作,堵塞后才工作。可手动控制,也可自动控制,可实际自动启停,远程启停,定时启停,故障报警。
5、疏通器可取代物料监测器,堵塞断流后,可自动启动,自动疏通,疏通后自动停机。
6、疏通器安装简单,可调,安全可靠。
7、一般情况下,二年更换一次(N32-46f#)液压油,25升即可,一经投入,多年受益。

网友A:
大哥有没有翻车机的资料啊
有的话,给小弟来点..谢谢了拉!!
做毕业设计要用的...

网友B(2015-03-03):
你这种方案我在电厂里面见过,在内蒙的电厂里,雨季和冬季不大用,有的形成大的堵塞根本解决不了的,我们厂生产的给煤机,就很好的解决了上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