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书本型

楼主(2006-04-13):
[精]
本人第一次接触西门子变频器。想咨询一下说明书中写的“增强书本型”“装机装柜型”是什麽意思。

网友A:
书本和机柜指的是外形,哈,
我是你的朋友!

楼主:
那就是说书本型指单台变频器,装机装柜型是整体一个大柜子了?再问一下,西门子30kW变频器和安川的比哪一个更好一些?

网友B:
笨笨 一个是平放的,一个是立地的.我个人认为

楼主:
这两个名词是从德语翻译来的吧!还有几个说明书上的问题1、从名牌上总是使用S1数据是指什麽?2、选择输入OFF2指令。OFF1、OFF2指令指什麽?
多谢各位大虾指点!!

楼主:
本人这几天查了一下装机装柜型的英文是chassis(中文是底盘)书本型是compact(中文是紧凑的)不知是否正确!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C:
这帖子封精了。原因是感慨搂主的认真精神。难得。

西门子的装置术语:书本型是指装置本身,他没有外围的辅助元件,仅仅是装置。而装机装柜型,是指西门子的“柜体”。也就是说,在装机装柜型里,既包括了装置的基本单元,还包括了柜体中的其他辅助元件,比如,进线开关、快熔、接触器、PLC、电抗器等等。组成了一个电气柜。

这两个类型,为你提供了一个工程设计的选择。同样等级的装置,书本型的便宜,但是,外围的工作要由你来做,柜体的价格很高,但是是一个集成好的系统,拿来就用。是“钥匙”工程。

关于30kW的装置,是西门子的好还是安川的好?这种比较,不太具有可比性。如果拿西门子的工程系列比,一定是西门子的好,但是西门子的贵;如果拿西门子的通用型系列比, 安川的又有优势,但是西门子的比安川的便宜。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我会推荐西门子的装置。原因很简单,用的熟。

楼主(2006-05-23):
多谢前辈指教,点醒俺梦中人!

楼主:
再问您两个问题:1脉冲编码器接线中通道A\B范围写的是HTL单极是什麽意思?是否可以直接输出脉冲信号。2、斜坡函数发生器是指什末?多谢!

网友C:
回答:

1.编码器的HTL单极指的是:CMOS电平,单端输入形式,特点,供电范围宽,输出信号电平高,抗干扰强度好。单端输入的特点是简单,A/B/0信号共地。关于HTL电平和单极输入,查一下《集成电路和集成运算放大器手册》的定义即可。

2.斜坡函数发生器,是在自动化专业应用比较普遍的一种“模块”。指的是一种逻辑控制功能。过去,由于是模拟控制时代,所以,斜坡函数发生器采用的是由硬件电路组成的“模块”,现在是数字时代,所以,该功能已经由软件编译实现了。斜坡函数发生器应用于闭环控制自动化的系统中,他的作用是,不论给定的信号在他的输入端如何阶跃响应,其输出端都是一成不变的按照自己设计好的斜率变化。故称斜坡函数发生器。这个功能在闭环传动自动控制系统里必须要用。许多情况都是用在系统的给定通道上。

楼主:
那我把旋转编码器(1024/转)接到变频器转速脉冲采集板上,再引线出来接光隔板进行信号放大处理采集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