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3):
我们单位有一个35kv 变电所,6KV电容器组中有一组电容器有轻微的类似放电的声音,可是经过检查没有发现故障点,电容器单瓶做的耐压试验,没发现什么问题,连接的母线和绝缘子都检查了也没问题,后面还接了3个电抗器,怀疑能不能是电抗器的问题,但是不知道电抗器有什么检测手段,合格标准又是多少,除了做耐压试验以及用电容表测电容值,电容器还有什么检测项目?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有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拜托了。

网友A:
你们公司的电抗器是油浸式的吗?有没有发出噪音的现象啊!

楼主:
不是油侵的,是干式的,运行时整组柜子里有轻微类似放电的声音(不确定一定是放电),由于柜门是关着的,听不清具体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