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3):
问个问题,CPM2A输出等是亮的,但是没有电压是怎么一回事呀?

网友A:
你串接电源了么?

网友A:
OMRON的PLC输出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B:
PLC应该是坏了。

楼主:
OMRON的PLC输出是没有电压的???
那我怎么测试PLC的输出信号是否正确?我的PLC 是接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那我应该怎么接输出呢?

网友C:
你的COM点没有接输入

楼主:
com 点我全部接地对不对呀?

网友D:
输出点只是一个干接点,就像一个开关,本身不提供电源输出的.

网友E:
楼上的,输出微小电流吧?10mA左右。具体多少俺也不知道,我直接用CPM2A驱动小型电磁阀的。

网友F:
老大,你没有说明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的PLC,如果是晶体管输出型的会有电流输出,要是继电器输出型的,怎么也不会有的!

网友G:
继电器还是晶体管的?
继电器的话只是一个开/关的触点,没有电压的;
晶体管要测一下导通与关闭是否正常;

网友H(2006-05-21):
你的com口输入电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