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3):
问个问题,OMRON的CPM2A输出等是亮的,但是没有电压是怎么一回事呀?

网友A:
这个PLC坏了,我以前也碰到这种情况过。

楼主:
不可能吧,我用了两个 plc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B:
那来的电压?
它只是给你一个开关,灯亮表示该开关闭合;没有外部电路(电源/负载等),就没有电压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得电阻=0

楼主:
我 的PLC是接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那我怎么检验有信号输出呢?另外我怎么连线呢?是不是要外加电源?

网友A:
呵呵
不好意思,看错了
我还以为你是说监控没有输出而那个输出灯是亮的,

楼主:
"它只是给你一个开关,灯亮表示该开关闭合"
这样说我怎么在步进电机驱动器和PLC之间加个电源呢?

网友C:
应该要加一个电源,另外步进一般是5V的,PLC一般是24V的,要串一个2.2K 1/2W的电阻

楼主:
电源我应该加到哪里呢?PLC输出就是驱动器,我电源怎么串进去呀?

网友D:
是不是输入都没有电?

网友C:
应该是步进驱动器 CW+ 和CCW+接24+,
CW-和CCW-接10.0和10.1(之间应该要串2.2K电阻,如果驱动器是24V不用串),输出COM端接24-。也不清楚对不对,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用另外加电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