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3):
各位大虾:
      我厂现在有一台5吨的航车抓斗式电子秤(up3000型),供电电源为6v干式蓄电池,现在故障现象是充不进去电,换了一个充电器和新的蓄电池依然充不进去电(和原来的型号一样),打开维修是集成式电路板,因为没有图纸,所以也没有办法修,请各位大虾帮帮小弟吧。 谢谢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电源线路
然后看显示屏室不是坏了
芯片也可能烧掉,自己找不到原因最好找厂家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