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出错问题

楼主(2006-04-13):
请教:CAN总线在传输数据时出现错误,将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请将错误的信息和现象说详细点

楼主:
比如说发生CRC错误了的话,需不需要我做点什么,比如说编程处理一下!!谢谢!!

网友B(2007-04-12):
1线,2电阻。线是否是相同质地的,2端120欧电阻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