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3):
3200A主进断路器正常运行2年多,当晚23:30分电压电流正常的情况下突然掉闸。因为当时控制转换开关在手动位置,所以应该排除了电压电流和时间继电器故障的可能。DW C相显示有7000多的过电流,但是经检查用电设备没有任何短路和其他故障现象,经重合闸后 目前运行正常 但是请各位帮助分析分析掉闸的原因。谢谢

网友A:
可能有冲击电流

网友B:
支持楼上的,顺势的电压波动

楼主:
因是晚11;30分掉的闸,当时没有任何大功率设备,经向供电局询问也没有停送电和倒闸操作。冲击电流从何来呢

网友C:
有可能是昆虫进入用电设备或线路造成的,
短时的短路后,昆虫被强电流通过烧毁。
其后就一切正常了!!!!

楼主:
有这种可能,但是经过检查也没有发现。现在只有怀疑dw 开关了。

网友D:
有并联运行的断路器吗?有的话应该检查另外一个的C相的触点!我遇见过这类的问题!

楼主:
没有并联运行的断路器。两台断路器分开与运行。

网友E:
我遇到的是一相的接触不好,压紧螺栓松动了。
可以检查一下是否有变色等过热现象发生。
后者查照明系统是否发生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