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3):
我车间是缝纫车间,上次在配电房里面维修线路的时候,切断了一个车间的电源,包括零线,但当时没有发现还有一个车间的零线也连在我切断的这条线上面的。(我的零线比较乱,难怪我把零线切断的时候零线还打火了)

  后来过了一个小时发现车间里的电容桂很臭很臭了,马上找原因,原来发现我另一个车间的零线被我切断了而几百只日光灯还正常的亮着。  怕怕啊~~~~~~
        麻烦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下是怎么会事?

网友A:
零线断了还会亮?岂不成"灵异"事件了!

网友B:
零线短开,日光灯与火线串联所以灯还在亮,而且时间过长电容发臭,
仔细检查你们配设备的零火接地情况,

网友C:
幸亏接的灯,要是接到人身上那可就麻烦了

哥们,建议你把线路重新整理一下,零线全拆掉,重新做一条从配电室出来的

网友D:
零线的作用就是保证相电压保持在220V,零线断开并不意味着负载没有回路,此时该相负载与其他相负载形成回路,由于每相负载不可能完全相同,某相回路的电压高于220V,某相回路的电压低于220V,电压高的相用电设备可能损坏,电压低的相用电设备可能不能正常运行。所以零线是不允许安装熔丝的,更不允许剪断了。

网友E:
查一下两个车间的相线是不是同相,两个车间是否共用一个回路,
具体操作可以恢复当时状态,检查线路工作时电压,(220?或380?)
建议检查接地线是否完好,零线是否有接地现象,应用单独回路。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F:
你已经很幸运了,零线断了,还没有烧设备,你肯定有好几个相进入照明回路,380V电压里串两个220V电压的设备,正常的话,设备较多,流过部分设备的电流会很大,这样的话就会超过允许值烧毁.建议早点整理一下你的线路,以免在更大的问题出现.

网友G:
断零线很危险,赶快真理一下.

网友H:
零线断开并不意味着负载没有回路,你肯定有好几个相进入照明回路,此时该相负载与其他相负载形成回路,由于每相负载不可能完全相同,电压高的相用电设备可能损坏,电压低的相用电设备可能不能正常运行,断零线很危险,你已经很幸运了!

网友I:
你真是很行运,我公司以前也有过这样的问题,烧了二层楼的日光灯.应急灯和风扇

网友J:
把零线切断,变成380串联了,零线就是在维修时也不应切短呀.危险

网友K(2006-07-14):
没病不死人,肯定还有回路,再查!

网友L(2006-08-16):
零线的作用就是保证相电压保持在220V,零线断开并不意味着负载没有回路,此时该相负载与其他相负载形成回路,由于每相负载不可能完全相同,某相回路的电压高于220V,某相回路的电压低于220V,电压高的相用电设备可能损坏,电压低的相用电设备可能不能正常运行。所以零线是不允许安装熔丝的,更不允许剪断了

网友A:
还是有些不明白!如何形成的回路?

网友M:
有电压差就有回路

网友N:
还好你当时的负载分配还酸平衡吧,不然你灯就挂了吧

网友O:
哈哈,你的接线相反了,控火变了控零,试试看

网友P:
零线是不能断开的

网友Q:
4楼说的是相位的漂移
这种情况下日光灯早烧了
或者电压不够
从他说的情况看不象
我觉得应该是接地

网友R:
电容的充放电

网友S:
零线不允许安装熔断器????
好像不怎么对。220V中零线必须安装的
380V不能

网友T(2006-11-29):
一点小事都查不出来做什么电工

网友U:
零线不允许断,要是3相进去时间长就全烧坏了.

网友V:
你撤线的时候还在打火,说明零线上有了电压,你看看零线对地打火不打火?要是打的话,说明零线已经断了,还有你的线路很有可能是相线经过电阻接地了,要不然零线撤了灯还会亮。建议断电后把相线,零线都做一个对地绝缘检查。
偶以前遇见过这事情,还把一台电脑的主板烧了。还有你看看你的变压器的零线接地的做的怎么样。

网友W:
你老兄运气好啊,要不这样会出大事情了啊

网友X:
零线断了灯亮很正常,断零线打火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你的操作。
切记:除非能保证零线和火线同时断开,否则绝不能将零线安装保险、开关,更不能剪断零线。

网友Y:
照明接在三相上,星型连接,中线断线,若每相负荷都差不多,中点电压偏移不大,还是可以用的。但不建议。

网友Z(2013-07-09):
就是三相平衡也要弄好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