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3):
各位高手,近日面试工程师出了这样一道题,回家想想还是没想通。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吧。给你一个按钮S7-200 PLC 一个灯泡。让你编一个程序。要求是,按一下,灯亮。在按一下灯灭。我刚学还不知道咋弄!大家教教我吧!

网友A:
SB点一个累加器,然后结果和16#0001与,结果点灯。

网友B:
方法很多

网友C:
我只知道三菱的
LD    X0
ALTP  M0
LDI   M0
OUT    Y0

网友D:
我写一个S7-200的,你试试看
LD I0.1
EU
A Q0.1
= M0.1
LD I0.1
O Q0.1
AN M0.1
= Q0.1

网友D:
这个题目的名字就叫分频控制,方法比较多!!!还可以用记数器做!等等等等

网友E: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F:
这个问题方法应该很多吧
工程师就出这样的问题啊 。。。。。。

网友G:
LDP X0
AND Y0
OUT M0
LDP X0
OR Y0
ANI M0
OUT Y0
END
三菱的,也可直接用ALT指令
西门子同理

网友H:
单按钮启停电路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注释    I0.0为输入,当其接通时,M0.1为ON,同时M0.0为ON,在下一个扫描周期,
//           M0.1动断触点打开,使M0.0为OFF,即M0.0为ON的状态只能保持一个扫描周期。
LD     I0.0
=      M0.1
AN     M0.1
=      M0.0
Network 2
// Q0.0保持ON状态,但M0.2不能为ON;Q0.0保持ON状态是为M0.2为ON作准备。
LD     M0.0
A      Q0.0
=      M0.2
Network 3
// Q0.0为输出,Q0.0保持ON状态。当I0.0再次接通时,M0.2为ON,M0.2动断触点为ON,并保持一个扫描周期,
LD     M0.0
O      Q0.0
AN     M0.2
=      Q0.0

我也遇见过这个问题
当时认为是一个死循环,解决不了
好久以前的事了

后来请教了别人
现在有温习了一边!!

网友H:
这个问题很现实
也很实用

大家把自己的实现方法写出来

小问题上见仁见智

建议斑竹加精!啊!

网友I:
很简单的,有很多例子,编法很多的。

网友J:
别的不知道用三菱的用交替指令就可以了吧

楼主:
你的方法我试过了,结果是当我打开I0.0按钮是输出点啥反应都没有。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三菱的
LD    X0
ALTP  M0
LDI   M0
OUT    Y0
END
五楼的兄弟,你的方法我也试过了。当我打开I0.1时输出Q0.1输出,但输出一直有,I0.1无法控制。

网友L:
唉,吃PLC的饭,搞不定这个问题,
我看你的问题大了。
S7-200有上升下降的判断,对输出取反即可。

网友M:
Network 1 // 方法一
LD     I0.1
EU
INCW   VW100
Network 2
LDW=   VW100, 1
=      Q0.1
Network 3
LDW>=  VW100, 2
O      SM0.1
MOVW   0, VW100

Network 4 // 方法二
LD     SM0.1
R      M0.0, 1
R      Q0.0, 1
Network 5
LD     I0.2
EU
LPS
AN     M0.0
S      Q0.2, 1
LPP
A      M0.0
R      M0.0, 1
R      Q0.2, 1
Network 6
LDN    I0.2
A      Q0.2
S      M0.0, 1
今天下午我编了两段,以上两种方法我都测试过,能够满足要求。第一种方法用的比较指令,后一种方法用的是开关信号。我也是刚学的,希望能与大家共勉,共同进步!!!

网友N:
这个程序已试验成功:
您可以试一下的。
LD 0.00
DIFU 20.00
LD 20.00
ANDNOT 10.00
%SET10.00
LD 20.00
AND 10.00
%RSET 10.00

网友O:
ld i0.0
an q0.0
s q0.0,1
ld i0.0
a q0.0
r q0.0,1

网友O:
LD     SM0.0
MOVB   16#AA, VB100

LD     I0.0
MOVB   VB100, MB10
RRB    MB10, 1

LD     M10.0
=      Q0.0

网友P:
togg    Q0.1     ?S7有这个命令吗?

好写PLC  有这个指令    叫“交替开关”  有的话就一条OK1

网友Q:
A     I      0.1
     FP    M      0.1
     A     Q      0.1
     =     M      0.2

     A(
     A     I      0.1
     FP    M      0.3
     O     Q      0.1
     )
     AN    M      0.2
     =     Q      0.1

网友R:
|  x0        y0
|--|↑|--------||------(M1)
|  x0        m1
|--|↑|--------|/|------(y0)
|  y0   |
|--||----
|
|-------------------[end]
LDP X0
OR  Y0
OUT M1
LDP X0
OR Y0
ANI M1
OUT YO
END

这个保证好用,我自己一直在用

网友S:
一个移位+求反

网友T:
晕  有没搞错 按纽带不带自锁都没说啊
晕 垃圾工程师

网友U:
26楼正解!

网友V:
满有意思
可否把用的哪种语言,原理解释一下啊

网友W:
这个赚钱的面试啊,你买一个带自锁的按扭,串接上电源和灯,把S200带回家,让面试官自己按着玩。

网友X: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我是这样做的.

NETWORK1

LD I0.0

EU

INVB VB100

NETWORK2

LD V100.0

= Q0.0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供参考

可不可以考虑带锁按钮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谢谢各位回贴!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加一减一 按一下为1,再按为0,再按为1。。。。。。。。。

1为启动,0为停止 不过要有指示灯啊 否则自己都分不清了 呵呵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用个带锁按钮就解决了。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施耐德的带灯自锁按钮用起来不错哦 绝对节省地方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可以用计数器控制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计数器控制? 太浪费了吧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我最近也在搞,不过我看了网上其它的PLC编写的程序,大部分用了一个指令pls,我也用200的程序试了下,很不稳定!所以我也想问问这个问题,有没有很稳定的,对于输入点很少的PLC是很有用的一个办法,谢谢!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ld i0.0

eu

a q0.0

= m0.0

ld i0.0

eu

o q0.0

an m0.0

= q0.0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以前讨论过,搜一下。

--------------------------------------------------------------------------------

刚试过了,完全可以用,我说的可可龙发的那段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network1

LD I0.0

EU

= M0.5

network2

LD M0.5

AN M0.6

LDN M0.5

A M0.6

OLD

= M0.6

I0.0为不带自锁的带灯安钮,经过转换成M0.6,在以后的程序中用M0.6取代I0.0就具有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的功能,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1起0停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自锁按钮不能用,会出危险,如果自锁按钮在锁定的位置,plc送电电机会自启。如果不用带灯按钮,我考虑可不可以这样做,双击启动,按住停止。我以前实现过,现在忘了。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看似都可以,但实际使用中可能在按钮触点接触不良的情况下出现多次翻转。

一般要可靠,应使用定时器来保证稳定。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我用了oyishhu的效果很好,谢谢大家,西门子要象别的plc一样有直接用的这样的命令就更好了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用计数器稳定,

--------------------------------------------------------------------------------

  [精]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数字输入没必要手工去抖,在系统块中设一下输入滤波就可以了。

如果还不能解决干扰,那就得反思整个系统的结构了,软件去抖虽可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必然要将延时设得非常大,按钮响应将极为迟钝

手工去抖是单片机中的习惯概念,我们之所以认为PLC较单片机稳定可靠,就是因为大量类似的工作已经由PLC自己处理了,不需我们手工做这些工作。其实单片机并非不可靠,只是这些工作需要由开发人员自己做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工作,每个人用的方法不一样,出来的效果自然不同,最终形成单片机不靠的认识。真正不可靠的是一个个的单片机应用系统,并非单片机本身的罪过。PLC不照样也是一个个电子器件组成的吗?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LD SM0.0

LPS

A I0.0

EU

AN M0.1

S M0.0, 1

LRD

A I0.0

ED

A M0.0

R M0.0, 1

LPP

AN I0.0

A M0.0

= M0.1

= Q0.0

--------------------------------------------------------------------------------

--------------------------------------------------------------------------------
引用 网友Y:
ld i0.0

eu

a q0.0

= m0.0

ld i0.0

eu

o q0.0

an m0.0

= q0.0

--------------------------------------------------------------------------------

这个可以

和我想法差不多

你把按钮 当成一个脉冲

上升沿 检查 输出点 输出点为开,则接通

输出点为闭则不接通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LD I0.0

AN M0.1

= M0.0

LD I0.0

= M0.1

LD M0.0

A Q0.0

= M0.2

LD M0.0

0 Q0.0

AN M0.2

= Q0.0

方案2

LD I0.0

EU

=M0.0

LD M0.0

A Q0.0

= M0.0

LD M0.0

O Q0.0

AN M0.1

= Q0.0

大家看 行吗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network1

LD I0.0

EU

= M0.0

network2

LD M0.0

AN Q0.0

S Q0.0, 1

network3

LD M0.0

A Q0.0

R Q0.0, 1

这样可以不? 临时想了个 手头没 plc 没法试

--------------------------------------------------------------------------------

随风_77
游民

经验值: 96
发帖数: 96
金    币: 96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network1

LD I0.0

EU

= M0.0

network2

LD M0.0

AN Q0.0

S Q0.0, 1

network3

LD M0.0

A Q0.0

R Q0.0, 1

这样可以不? 临时想了个 手头没 plc 没法试

--------------------------------------------------------------------------------
追求自己所选择的,选择自己所追求的
2006-03-20 17:44:06    发信   引用   收藏

随风_77
游民

经验值: 96
发帖数: 96
金    币: 96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不对 呵呵

--------------------------------------------------------------------------------
追求自己所选择的,选择自己所追求的
2006-03-20 18:00:28    发信   引用   收藏

jaby
新手

经验值: 13
发帖数: 13
金    币: 13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A I 124.6

FP M 60.0

X Q 125.2

= Q 125.2

--------------------------------------------------------------------------------

2006-03-20 22:07:52    发信   引用   收藏

jaby
新手

经验值: 13
发帖数: 13
金    币: 13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A I 0.0

FP M 60.0

JCN tt

A Q 125.2

NOT

= Q 125.2

tt: BEU

--------------------------------------------------------------------------------

2006-03-20 22:09:09    发信   引用   收藏

koko
新手

经验值: 16
发帖数: 14
金    币: 16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楼上你的第一个程序就中了。精华区有过讨论的。

--------------------------------------------------------------------------------

2006-03-22 15:54:05    发信   引用   收藏

wwzcsd
游民

经验值: 108
发帖数: 108
金    币: 48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如果是软件在组态软件中用切换开关就可以,没必要做在程序里做。

如果是硬件,选个合适的按钮就可以了。

--------------------------------------------------------------------------------

2006-03-24 08:26:24    发信   引用   收藏

再见理想
新手

经验值: 46
发帖数: 76
金    币: -14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国外的设备面板的操作按钮都很少,,就是一个按钮有好几种作用,具体通过按下 按钮的时间长短来实现不同的操作功能,,,我觉得你的问题可以用这个思路解决 用程序中的时间继电器。

--------------------------------------------------------------------------------

2006-03-28 16:47:44    发信   引用   收藏

cwj0807
游民

经验值: 106
发帖数: 106
金    币: 26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直接驱动一个线圈就可以。前提是,按钮必须是自锁的

--------------------------------------------------------------------------------

2006-03-29 13:13:03    发信   引用   收藏

一朵云
游民

经验值: 240
发帖数: 230
金    币: 130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用两个中间位互倒一下就能实现了

--------------------------------------------------------------------------------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006-03-30 12:09:18    发信   引用   收藏

我更爱数控
游民

经验值: 109
发帖数: 125
金    币: 19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可不可以考虑带锁按钮

--------------------------------------------------------------------------------

2006-03-30 15:46:11    发信   引用   收藏

独角怪兽
游民

经验值: 95
发帖数: 75
金    币: 95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quote:
--------------------------------------------------------------------------------
引用 网友Z:
自锁按钮不能用,会出危险,如果自锁按钮在锁定的位置,plc送电电机会自启。


如果自锁按钮在锁定的位置,电气回路空开送电,热保复位,电机也会自启动,非常危险,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教训。再次提醒各位注意。

--------------------------------------------------------------------------------

2006-03-31 07:20:24    发信   引用   收藏

Antarge
游民

经验值: 234
发帖数: 174
金    币: 234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我初学300时遍了一个,并且应用过,没问题。用两个触发器,国外设备面板的操作按钮一般就是这样编程达到脉冲起停功能。

Network1

A I 0.0

AN M 0.0

S Q 0.0

A I 0.0

A M 0.0

R Q 0.0

NOP 0

Network2

AN I 0.0

A Q 0.0

S M 0.0

AN I 0.0

AN Q 0.0

R M 0.0

NOP 0

看起来很长,转化为LAD就很简单、直观了

--------------------------------------------------------------------------------

2006-04-02 10:32:26    发信   引用   收藏

tanjisen
新手

经验值: 25
发帖数: 25
金    币: 25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LD I0.0

AN M0.1

= M0.0

LD I0.0

= M0.1

LD M0.0

A Q0.0

= M0.2

LD M0.0

0 Q0.0

AN M0.2

= Q0.0

方案2

LD I0.0

EU

=M0.0

LD M0.0

A Q0.0

= M0.0

LD M0.0

O Q0.0

AN M0.1

= Q0.0

大家看 行吗

--------------------------------------------------------------------------------

TJS

--------------------------------------------------------------------------------
tjs
2006-04-05 11:57:17    发信   引用   收藏

比较笨
新手

经验值: 8
发帖数: 8
金    币: 8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各位大侠都喜欢用语句表编程啊!我一般用梯形图。

上升沿触发锁存继电器就可以,要记得互锁啊!

--------------------------------------------------------------------------------

2006-04-05 14:16:00    发信   引用   收藏

松竹散人
游侠

经验值: 552
发帖数: 542
金    币: 372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这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尤其是设备上有大量的气动元件。一般用于气缸的速度和行程的调试、阀的开闭或电机的启停调试,代替旋钮和通断按钮。一般用于调试时,两次上升沿触发,第一次自保,第二次解除自保即可。西门子包括其它品牌的PLC都可以。在触屏上做可以把操作箱做得很小巧。

--------------------------------------------------------------------------------

2006-04-05 15:34:02    发信   引用   收藏

飞的更高
新手

经验值: 41
发帖数: 41
金    币: 41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LD M0.0

LDW= C0, 0

CTD C0, 2

LDW= C0, 1

= Q0.0

试过了

可以

--------------------------------------------------------------------------------

2006-04-07 14:33:28    发信   引用   收藏

飞的更高
新手

经验值: 41
发帖数: 41
金    币: 41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quote:
--------------------------------------------------------------------------------
引用 网友AA:
各位大侠都喜欢用语句表编程啊!我一般用梯形图。

上升沿触发锁存继电器就可以,要记得互锁啊!
--------------------------------------------------------------------------------

不是这样的

只是我觉得语句表复制过来比梯形图方便

我想大多数的都这样

--------------------------------------------------------------------------------

  主题:回复:单按钮起停怎么编?

方法很多,用计数器比较容易想到!

--------------------------------------------------------------------------------

网友AB:
这个问题好办!

网友AC:
|     I0.0      Q0.0      M0.0
|-----| p |-----|    |------(    )
|
|     I0.0          M0.0       Q0.0
|-----| p |---------|  / |------(    )
|               |
|     Q0.0      |
|-----|    |----|

网友AD:
下面程序可实现上述功能,使用RSLOGIX5000 调试通过。

网友AD:
以下几个程序均可实现上述功能,使用RSLOGIX5000 调试通过

网友AE:
37楼经典

网友AF:
用个计数器,很简单的啦

网友AG:
单按纽起停,方法很多,可西门子我不熟,别的会.

网友AH:
我看不是考工程师用的,给初级电工用的题目还算差不多。
摇头,怎么会出这样的考工程师。什么公司出的题名啊???

网友AI:
这个也太简单了嘛,单按钮起停有很多种方法啊!!!!!!

网友AJ:
用omron的怎么实现啊 ?

网友AK:
欧姆龙的PLC用KEET指令

网友AL:
哈哈!我用2继电器和一电容也能做到一按钮启停(电容容量得算的)
题外话`````

网友AM:
简单的事基础的事知识,我晕!

网友AN(2006-05-15):
我对S7-200很熟,给你个最简单的程序:
LD   I0.0        //按钮
EU                //取上升沿
A    Q0.0       //与输出状态做”与“运算
R    Q0.0, 1   //复位Q0.0的输出
LPP              //逻辑堆栈弹出命令,取前一个逻辑状态
AN  Q0.0      //与输出状态的反做”与“运算
S    Q0.0, 1  //置位Q0.0的输出

网友AO:
大家都纷纷亮出自己的程序,有的我用模拟软件模拟时不正确,希望高手出来写出这个实用程序,也许是几个。

网友AP(2006-08-17):
施耐德系列:
ld  %sc0.2
r  %sc0
ld  %i0.0
cu %sc0
ld %sc0.0
st %y0.0
其中%sco步进技术器
%i0.0输入
%q0.0输出

网友AQ:
这是电子电路里面常用的双稳态电路

网友AR:
引用 网友E: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不是说面试吗,考您的思维和反应能力,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支支吾吾,复杂一些您又会如何呢。

网友AS:
网络1
LD     I0.1
LD     I0.1
EU
A      C1
CTU    C1, 1
网络2
LD     C1
=      Q0.1

网友AT:
请问
请问这位朋友参加的哪里的工程师的面试?
其实这个问题只需要加一个计数器即可解决
你可以在试试

网友AU:
我建议你还是好好准备一下再面试.

网友AV:
我怎么越看越麻烦啊!用一个计数器,计数二次.输入量.用前沿或后沿微分,,第一次不输出,接通一个输出继电器.第二次就切断输出信号不行吗!

网友AW:
面试工程师用这么简单的题目吗?

网友AX:
置位,复位就可以拉

网友AY:
我喜欢用26楼的,好的就一直用,很多的PLC 没有交替型方便指令

网友AZ:
昏过去  一个单按钮就不能用了 啊?    那还给你那个PLC当板砖用的啊   过分了有点  本来怀者忐忑不安的心情进来  进来看过楼主的意思之后就昏过去了  趁着这会清醒着  赶紧闪

网友BA:
这题目出得太经典了,但现实上没必要用PLC实现.

网友BB:
跟考官说,把PLC给我,拿去卖了,买个普通开关回来

网友BC:
引用 网友G:
LDP X0
AND Y0
OUT M0
LDP X0
OR Y0
ANI M0
OUT Y0
END
三菱的,也可直接用ALT指令
西门子同理

这个方法你试过吗?不会出现跳连现象吗?

网友BD:
有个公司招聘美工,然后面试工程师叫他照着葫芦画瓢.

网友BE:
那不太简单了吗

网友BF:
LD X0
PLS M0
LD M0
OR M0
ANI M1
OUT Y0
LD M0
AND Y0
OUT M1

网友BG:
收获了啊 谢谢

网友BH:
ldp x0
out c1 k1
ld c2
rst c1
ld c1
out y0
ld y0
andp x0
out c2 k2
ldf y0
rst c2
用2个记数器做的

网友BI:
我可以用继电器电路做成,plc 的话,用松下fp的一行就搞定
ST X 0
ALT Y 10
alt是每次检测到信号上升沿时,将输出取反。

网友BJ:
对很多方法.
最简单的用置位\复位就行了.
是在北京面试吗?

网友BK:
用下个交替开关吗?还有很多种啊,大哥...工程师出来样的问题啊,....那公司也太好进了

网友BL:
比较简单

网友BM:
太小儿科了

网友BN:
这种小东东都不能信手拈来N个方案来,还想应聘GCHSH?

网友BO:
引用 网友R:
|  x0        y0
|--|↑|--------||------(M1)
|  x0        m1
|--|↑|--------|/|------(y0)
|  y0   |
|--||----
|
|-------------------[end]
LDP X0
OR  Y0
OUT M1
LDP X0
OR Y0
ANI M1
OUT YO
END

这个保证好用,我自己一直在用

网友BP(2006-10-04):
三菱的PLC使用基本指令: LDP  X0 AND Y1 OUT M0 LDP X0 OR Y0 ANI M0 OUT Y1 END此电路叫双稳态电路.

网友BQ:
可以联系我,我给你用几种方法做出来。SIEMENS 200CN 或者300或者其它型号
1,采用计数器形式减计数器比较好
2,采用比较指令和MOVE指令
等等。

网友BR: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三菱的
LD    X0
ALTP  M0
LDI   M0
OUT    Y0
END

五楼的兄弟,你的方法我也试过了。当我打开I0.1时输出Q0.1输出,但输出一直有,I0.1无法控制

用三菱模拟了一下,OK.三菱的输入有10ms滤波,应该可以(没机器试)。

网友BS:
设个位变量,循环取反就OK了

网友BT:
LD     X1
OUT   M1
LD     M1
OR       M2
ANI      M4
OUT     M2
OUT     Y1
LDI      M1
OR      M3
AND    M2
OUT    M3
LD       M3
AND     X1
ORB
OUT     M4

这个程序适合初学者      都是简单的命令   三菱的

网友BU:
工程师出这样简单的问题?

网友BV:
太简单了,单控制起动、停止。

网友BW:
我都会,我是刚学S7-200

网友BX:
就这种问题你都回答不上来 你还去应聘engineer

网友BY:
chengxu
LD     I0.0
O      Q0.1
AN     M0.2
A      M0.1
=      Q0.1
Network 2
LD     I0.0
LD     M0.2
CTU    C1, 1
Network 3
LD     C1
=      M0.1
Network 4
LD     I0.0
LD     M0.2
CTU    C2, 2
Network 5
LD     C2
=      M0.2
这个完全可以用,我才调试了的,程序不是最简单的,但非常适合初学的。

网友BZ:
无言,太简单了吧

网友CA:
用计数器啊,煞笔!

网友CB:
25楼那位朋友的不错!简单明了!

网友CC(2006-11-06):
常用语句:我同意FX的方法

网友CD:
omron编程
LD X00001
DIFU(13) 20001
LD 20001
AND NOT 1001
LD 1001
AND NOT 20001
OR LD
OUT 1001

输入X1
输出Y1001

网友CE:
我问过范伟师傅这个问题,你猜他怎么回答的。他说;工程师就考这个问题呀,太简单了,只有小学水平,要考就来点难的,起码也要三年级的 。

网友CF:
omron的:
LD 0.00
OUT TR0
LDNOT 1.02
OR 1.00
ANDLD
ANDNOT 1.01
OUT 1.00
LD TR0
LD 1.02
OR 1.01
ANDLD
ANDNOT 1.00
OUT 1.01
LD 1.00
OR 1.02
ANDNOT 1.01
OUT 1.02

网友CG:
使用两个辅助继电器很简单 的

网友CH:
方法有多种多样的,用逻辑或计数器也可以,

网友CI:
ld x0
pls m0
ld c0
rstc0
ld m0
outc0 k2
ld m0
or y0
ldic0
out y0
end

网友CJ:
这个也算问题。呵呵

网友CK:
错了.请仔细看看.

网友CL:
采用置位/复位命令最简单

网友CM:
xo,上升沿接通ALT控制y0
就OK了!

网友CN:
用计数加比较很好做的啦

网友CO(2007-01-08):
用CPL指令啊,一条指令就能达到你的要求,何况你是考试、不是编程,只要说出“翻转指令”几个字就OK了。
具体说CPL是一条反转指令,也就是说原来通的,按一下后就断了、原来断的,按一下后就通了。一般任何品牌的PLC都有类似的指令。如松下的不是反转一个点(R),而是反转某个组(W)中的某个位(bit)其最终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CP(2007-03-07):
方法很多,介绍一个s7-300的
I0.0 M1.0 M0.0
|--------|/|-------------(P)-----------( )
| M0.0 Q0.0 Q0.0
|--------| |------------|/|-----------( )
| M0.0 Q0.0 |
|--------|/|-------------| |-----

网友CQ:
我好晕啊

网友CR:
这个都搞定 混什么

网友CS:
西门子S7-200这样可以实现
LD I0.0
O Q0.0
AN C1
= Q0.0
LD I0.0
LDN Q0.0
CTD C1, 2

网友CT:
计数最好了!

网友CU:
network1
LD I0.0
EU
=M0.0

NETWORK2
LD  M0.0
AN  Q0.0
LD  Q0.0
AN  M0.0
OLD
=Q0.0

网友CV:
这就是一个按钮控制一台电机的起停,我用三菱的写一个吧。
LDP    X0
MPS   ANI Y0
SET    M0
MPP   RST MO
LD     MO
OUT   Y0
END

网友CW:
朋友的运气不错哟,工程师就考这样的,那我早就考上好多次了

网友CX(2007-04-27):
呵呵,楼主故意涮哥们吧

网友CY:
这是最基本的控制方法,自己想想就明白了,重要的是要让PLC知道这两次按按钮的区分开来,我可以编出十几种

网友CZ:
哈哈,,

      好像三菱的交替指令就OK了,        fnc.alt

网友DA:
s7-200手册上有个例程,你找找吧.是用的基本指令.对于学习,如果用计数,和其它指令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DB(2007-10-18):
用三菱简单啊!
1.    ATLP ON/OFF交替输出
2.    用计数器  偶数输出

网友DC:
很平常的乒乓电路
用上升沿
我不会stl。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写的
检测上升沿是关键

网友DD:
反转指令轻松搞定

网友DE:
这个也太简单了,,,只要学过PLC的应该都能做出,,,,

网友DF:
看了这么多答案,很可惜,都只是理论答案.
用工程用的要求来评分的话,可以及格.
实用工程答案里面,还有滤波程序,才能保证可靠运行,不产生误动作.

网友DG:
25楼的我觉得改成:
LDP  X0

SET M1

LDP X0

OR  Y0

AND M1

OUT Y0

END

网友DH:
它是一个分频电路,可以用脉冲、跳转或计数。

网友DI:
工程师就考这样的问题吗,很简单,有很多方法

网友DJ(2007-12-25):
我觉得用上升沿触发 配合S—R触发器,比较稳定和可靠!

网友DK:
lg的
load          p00
out          d  m00
load          m00
and not     p40
load          p40
and not    m00
or load
out           p40

网友DL:
不会吧...这种问题也拿到论坛上来??
是在骗回贴吧.........

网友DM(2008-01-24):
这个问题很简单哦!ALT或上升沿下降沿都可达到目的。有经验的朋友应该都搞过这个例子。

网友DN:
好简单的面试题目 用屁股也能想出来

网友DO(2008-08-04):
看看这个可不可以

网友DP:
LD  X0
PLS   M0
LD  M0
ANI Y0
LD  Y0
ANI  M0
ORB
OUT  Y0
书上写的.

网友DQ:
我是刚刚学习的,前天老师就给我们出了这样题目!

网友DO:
ld [inc d0]
ld [= k1 d0 ]  out y0

ld [<> k1d0 ]rst d0

end

网友DR:
这是很基础的题目呀,

网友DS:
我知道。我时间我在QQ上告诉你。253869982

网友DT(2008-12-18):
看了大家的热情回函,我觉得我还不是工程师呵呵

网友DU:
如果用NUITRONICS PLC ,一步就搞定

网友DV:
方法不是一般的多啊,对于s7-200的更多了

单按钮控制启动/停止
通常情况下,PLC控制的外部设备至少要有一个启动和一个停止按钮作为输入信号来控制程序的运行和停止,因此至少需要两个输入点,在点数紧张的情况下可采用单按钮控制进行优化,将节省下的点留作扩展功能。
1)采用V变量的方法
TITLE=单按钮起停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1
EU
= V0.0
Network 2
LD V0.0
A Q0.0
= V0.1
Network 3
LD V0.0
O Q0.0
AN V0.1
= Q0.0

2)采用计数器的方法
TITLE=单按钮起停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EU
LD I0.0
A C1
CTU C1, 1
Network 2
LD C1
= Q0.0
3)采用R/S指令方式的方法。
TITLE=单按钮起停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EU
= V0.0
Network 2
LD V0.0
AN Q0.0
LD V0.0
A Q0.0
NOT
A Q0.0
OLD
= Q0.0

网友DW:
这个应该很容易的啦!
有点简单!

网友DX:
用三菱的很简单,要是我碰到这样的面试就好了

网友DY(2010-06-07):
单按钮启停电路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注释    I0.0为输入,当其接通时,M0.1为ON,同时M0.0为ON,在下一个扫描周期,
//           M0.1动断触点打开,使M0.0为OFF,即M0.0为ON的状态只能保持一个扫描周期。
LD     I0.0
=      M0.1
AN     M0.1
=      M0.0
Network 2
// Q0.0保持ON状态,但M0.2不能为ON;Q0.0保持ON状态是为M0.2为ON作准备。
LD     M0.0
A      Q0.0
=      M0.2
Network 3
// Q0.0为输出,Q0.0保持ON状态。当I0.0再次接通时,M0.2为ON,M0.2动断触点为ON,并保持一个扫描周期,
LD     M0.0
O      Q0.0
AN     M0.2
=      Q0.0

我也遇见过这个问题
当时认为是一个死循环,解决不了
好久以前的事了

后来请教了别人
现在有温习了一边!!

这个好像执行不了!

网友DY:
不知道一按就接通,再一按就断开的开关是不是按钮??要是这样就简单了。我也不懂!!!

网友N(2010-09-14):
实现这个的方法很多,每个人的想法也可以不同.
可以试一下,用一个字做标志,第一次时置0,二次置1.再后时逢0为1,逢0为1,然后再根据0或1来决定是否输出.
这仅是其中的一个思路.

网友DZ(2011-12-22):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1
LDW=   C1, 1
A      I0.1
CTU    C1, 1
Network 2
LDW=   C1, 1
=      Q0.1
试试这个行么

网友EA:
我想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起保停功能吧!Ld  i0.1
   O  Q0.0
   AN    i0.2
             =       Q0.0
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网友EB:
LD     I0.0
ED
AN     Q0.0
LD     I0.0
ED
A      Q0.0
O      SM0.1
NOT
A      M2.0
OLD
=      M2.0
=      Q0.0

网友EC:
引用 网友DG:
25楼的我觉得改成:
LDP  X0

SET M1

LDP X0

OR  Y0

AND M1

OUT Y0

END
有set而没有rst!语法都过不去吧。

网友ED:
这个不会还去面试工程师

网友EE:
LD I0.0
EU
= M0.0
LD M0.0
AN M0.1
LDN m0.0
A M0.1
OLD
=M0.1
LD M0.1
= Q0.0

网友EE:
方法太多了,上面大家的程序都可行啊!

网友EF:
方法不唯一

网友EG:
简单的一个乒乓球电路

网友EH:
是个单钮起停电路。

网友EI(2013-01-06):
X0用上升沿脉冲

网友EJ:
我是本帖的第 48509 个阅读者

网友EK:
不错的主题 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