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3):
求农村无塔供水方案,要求成本要底,操作要简单,通俗易懂,
条件:本地普遍使用0。75KW的普通水泵,220V的农网电源,现诚求无塔供水方案, 希 望各位大侠献宝,一经采用定付报酬现金¥500元,
     注意:来搞请留下联系方式,
     本人电邮,JINWEWE@QQ.COM
     电话0996-5370993 金先生
     em18]

网友A:
你好!我们这里有专业生产这种自动自吸水泵,龙头开,泵开。龙头关,泵关。而且接线简单, 只要有的电源就可以了,如需要我帮你联系,联系。

网友B:
1.如果电机为三相220V的话可以考虑变频恒压供水方式
2.最简单的方式为只用一个传感器,一个继电器,总费用大概在50元左右/(增加的部份),实现龙头开,电机启动,龙头关,水泵停止。(如果考虑无水管网或水源无水时的情况需增加一个传感器。)

楼主:
三楼的大侠,你的方案可以考虑。但是(2)水泵的频繁启动是否造成其的使用寿命急剧减短。还有本地使用220V的二相农网电源。
                       感谢你的回贴。。。谢谢

网友C:
我们做了许多无塔供水系统。用变频恒压供水方案  ,适合大管网。因为才有缓冲余地,不会造成电机频繁启动。若管网不长最好选用自建小水池,外加增压泵的方式。

                                 keyliu01@163.com

楼主:
回5楼的大侠,本地用的是井一般在13-20米深,还有你的变频恒压供水的成本是否适应咱们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