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自动门设计

楼主(2006-04-14):
       我想用PLC来做一份"自动门的设计",
有哪一位高人可以帮我这一个忙啊?????/
如果有的话,请发我的邮箱:ljslijiansheng2@163.com

网友A:
关键是传感器和PLC的关系
仔细画个流程图,自己很容易完成的

楼主:
但是我不会画梯形图啊!!可以帮我画吗?
我的邮箱:ljslijiansheng2@163.com
我的QQ:173559711
                                如果有哪一位高手可以帮我画的话,就请加我,或者发我的邮箱吧!
谢谢!~~!

网友B:
自己搞好,还能学到东西

网友C:
毕业设计要自己做好吆。:)不做怎么会有进步?

网友D(2006-06-24):
用西门子s7---200的梯形图我会画,第一步画出流程图,然后用梯形图搞定

网友E:
要自己学吗?别人是帮不了你多少的,只能相信自己,只能介别人的参考还行!

网友F:
自己搞定比什么都好!!!!!!

网友G(2006-10-21):
我想用PLC来做一份"自动门的设计",
有哪一位高人可以帮我这一个忙啊?
如果有的话,请发我的邮箱:txjtsq@163.com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H(2008-01-07):
没学过PLC,但是老师让做自动门PLC控制装置的课程设计,有哪位大侠帮帮忙,小弟在这谢谢了。
邮箱;zhzhfqjq007@126.com

网友I(2008-09-24):
[讨论]
有关PLC自动门的控制电路有人知道么,可以介绍一下相关的元器件的作用和工作原理和机械方面的问题么?

网友J:
要说的具体点才行啊

网友J:
可以帮忙

网友I:
本人要做一个PLC自动门的毕业设计,要求是自己选元器件,大概思路就是用小电机带动小轮,根据传动带动整个工作,利用磁条来代替自动门的传输磁带,可有人帮我做一个这方面的机械构造原理图,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K(2008-12-09):
我想要一份自动门控制器的正反转控制图
控制要求:
1)当有人由内到外或由外到内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1或K2时,开门执行机构KM1动作,电动机正转,到达开门限位开关K3位置时,电机停止运行。
2)自动门在开门位置停留8秒后,自动进入关门过程,关门执行机构KM2被起动,电动机反转,当门移动到关门限位开关K4位置时,电机停止运行。
3)在关门过程中,当有人员由外到内或由内到外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2或K1时,应立即停止关门,并自动进入开门程序。
4)在门打开后的8秒等待时间内,若有人员由外至内或由内至外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2或K1时,必须重新开始等待8秒后,再自动进入关门过程,以保证人员安全通过。
如果有人愿意帮我做一下 我愿意出50元  谢谢 本人很急 可以回复我油箱ww226034@qq.com和加我QQ联系397584867  谢谢了

网友L:
应该不复杂的,好好研究一下,做好了发给你

网友M:
PLC型号清楚,流程图有才好帮你写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