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4):
我公司做的电源箱是3相的,R、S、T、N(零线),每两相之间的电压是380V,每相与零线的电压是220V,做好后,客户却要求改为208V,公司的技术人员却去掉了N,只有3相R、S、T,每相之间是208V,我想问为什么没有零线也可以?这样改有什么意义?

网友A:
具体线路传来看下

网友B:
你的客户应该是小日本,因为他们动力电三相之间就是208V,对零只有关110V.

网友C:
三相三线制
系统的电源中性点是对地绝缘的或经高阻抗接地,而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

见过,但不是很清楚,以前的笔记:

原理:若设备外壳没有接地,在发生单相碰壳故障时,设备外壳带上了相电压,若此时人触摸外壳,就会有相当危险的电流流经人身与电网和大地之间的分布电容所构成的回路。而设备的金属外壳有了保护接地后,由于人体电阻远比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大,在发生单相碰壳时,大部分的接地电流被接地装置分流,流经人体的电流很小,从而对人身安全起了保护作用。

网友D:
为什么去掉N线就会变为208?不懂 !

网友E:
不是单纯的去掉N线,内部接线也要改动

网友F:
我还见过这样的问题啊!那位师傅可以给与最佳的答案啊!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G:
我工厂的是三相220V的进口电机,如果不要使用变压器,好不好改呀,变成380V

网友H:
没见过,不理解啊

网友I:
本人有一事例,用国产电压测三相变压器副边,R,S,T,是220V.(正泰数字表)用台湾的表测是200V(数字式)百思不得其解.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