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中性线

楼主(2006-04-14):
相电压----三相输电线(火线)与中性线间的电压叫相电压
可我不理解什么叫中性线,是零线吗?

网友A:
断章取义

这么看是不知道原因的

网友B:
是的。在这里所说的中性线就是零线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网友C:
三相四线制的中性线(N)和保护线(PE)是合一的,该线又称为保护中性线(PEN)。它的优点是节省了一条导线,但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或保护中性线断开时会使所有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都带上危险电压。
三相五线制系统的N线和PE线是分开的。

N可以看作零电位线(前提是三项负载一定要平衡)

自己的粗略理解,望高手明仁指正!!

网友D:
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接成Y形就有中性点,与中性点连接的导线叫中性线.中性线接地则叫零线.
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