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4):
现在我们有两处风淋塔,使循环水和外界进行热交换,从而对循环水进行冷却。我们现在是通过手动来控制风机的启停,我们想通过风淋塔水池中水的温度来自动控制风机的启停,我们要求当水温高于30℃时风机启动,当水温低于24℃时风机停止。我们需要一种符合上述要求的温度传感器。风淋塔水池中的水温常年保持在4℃-45℃之间,温度传感器探头的位置在距离水池液面下5cm-10cm之间,因为风淋塔在建筑的顶部,而电源箱在建筑内,所以探头与传感器的传输距离比较远,大概在100米左右。
  以上就是我提供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希望各位前辈能帮我选择相应型号,及大致的价格,除了传感器和控制器以外,还需要配备哪些外围元气件,恳请各位前辈的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用一只温度传感器和一台数字控制仪表就行了
我些自动化仪表我们公司都有,
如需要请同我联系。

                                       13956298178

网友B:
为您圆满解决
您的系统并不难,但最好是在现场用我公司的FFI-YT系列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以解决远距离传输的干扰和误差。若只用一台控制器和一只温度传感器,测量误差比较大,单传输线就要300来元钱,而且效果不佳。用我的方案大概700元钱左右就能解决。

                 重庆飞凡电子有限公司     刘桂泉

            电话:023-64301488    13908323320

网友C:
用一只温度传感器和一台数字控制仪表就行了。我公司在天津有技术人员可帮助你,告诉我后会通知他去找你。

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北路17号   邮编361006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平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网友D:
用一个温度控制器(TEMPERATURE CONTROLLER)和一个热电偶即TE(TEMPERATURE ELEMENT) 即(PT-100:在0℃时TE的电阻值为100Ω)就可实现.
具体接线方法可参阅温度控制器,当水的温度高于或低于设置的温度时温控器都会有相应的接点输出为ON,利用这个接点来分别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再分别去控制电机的ON/OFF就可以了.
此电路结构简单,成本低.控制稳定.
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图纸及元件选型方面的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温度控制器(TEMPERATURE CONTROLLER)和一个热电偶即TE(TEMPERATURE ELEMENT) 即(PT-100:在0℃时TE的电阻值为100Ω)就可实现.

PT100是热电租

网友D:
哈哈,我们现场用的温度传感器全是PT-100,大约在2000支以上.
用于系统指示及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支持!其中6楼的风行者前辈能把相关的图纸和元件的选型给我发过来吗,我的邮箱是quzhaoyuan2003@163.com,小弟在次谢谢了!

网友F:
哥们:六楼的方案比较可行,我现在有一套干燥系统就用着。在温控仪选型时一定选择质量好的,特别是看他的内部小接触器,一般坏的就是它

网友G:
六楼的朋友能不能也给我发一份我很感兴趣.
我的邮箱是:fxc1985@163.com

网友H:
5楼的方法最简单最省钱

网友I:
用PT100和温控仪就可以实现,继电器输出控制电机的启停.但是机械触点是有寿命的,可以用可控硅无触点开关模块,它寿命长可降低火花干扰,宇电的仪表有这模块.

网友J(2006-05-19):
6楼的方案简单可行.

网友K:
6楼的前辈请给我一份好吗?
xiefe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