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4):
那位大虾指点一下,请问一般热电阻、热电偶的测量采用哪种测量电路,测量精度要求在0.1%以上。谢谢!

网友A:
www.hollysys.com 和利时公司有专门的模块可以解决,另外单独谈论它们的测量电路,不和DCS系统接合意义不大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楼主:
to:sjs7629

就是要和dcs系统结合,现在我就是不太清楚,热电阻用桥电阻能达到那么高的精度吗?热电偶
用什么做冷端补偿呀。

网友B:
公靠桥电路当然达不到很高的精度。必须进行非线性补偿。热电偶补偿用铜热电阻比较理想。半导体管补偿成本低,但稳定性和重复性不佳。

                       重庆飞凡电子有限公司     刘桂泉

                       023-64301488

                       email:keyliu01@163.com

网友C:
可以用 高精度 一体化温变 在现场采集信号,热电阻 要用 4线制 接法。

网友D(2006-06-10):
DCS的信号转换精度可以达到0.1%  但热电阻 热电偶本身就做不到了

网友E(2006-07-29):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