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4):
各位前辈好:我有一个变压器器,已经有投了补偿电容,但每个月都有无功收费,请教各位前辈,无功收费是怎么算的,力率又是什么呢,谢谢大家了,希望能帮我解释一下
--------------------------------------------

网友A:
功率因数不为1,就会有无功,当无功小于某个值,就要收费了

楼主:
顶楼的师傅,你能给我一条公式吗,鞠躬了

网友A:
最好装个功率因数表,就可以知道功率因数,然后根据功率因数合适补偿电容,过补或少补都将出现无功。

网友B:
好像是0.9以上才不收费

网友C:
功率因素低于0.9都要收费.这可是电网公司的规定.
不过超过0.9以上都会有相应的奖励.我司的PF(功率因素)在0.95-0.97之间.每个月不收无功费,还可得到千分之0.75优惠.(每月的用电量大约200万元).

网友D:
要用电容自动投入控制器.可防少补或过补.控制器一般设定为0.95.

网友E:
我们这边是功率因数小于0.9每降0.01力调增加0.5%,当功率因数低于0.64,每下降0.01,力调增加2% ,如变压器空载罚款会更多,以400KVA变压器为例,无功铁损25.94KVAR,有功铁损1.75KW,无功铜损14.53KVAR,有功铜损6.7KW,tg∮=(月无功电量+无功铜铁损)/(月有功电量+有功铜铁损)     折算出cos∮即可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