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4):
PLC与和DCS系统通讯的实现

 AB的controllogix controller 1756系列,与和利时Smartpro DCS系统通讯,将

DCS设为主站,PLC设为从站,实现风机的监视和控制参数在DCS系统上实现监控。

 二、通讯控制原理:

 以下将通过网络物理层连接,通讯设置,数据处理和画面显示四个方面讲述如何

实现通讯的过程。

1、物理层连接:

和利时的Smartpro DCS系统的控制层网络传送数据是通过DP协议完成,为了与DCS

实现最可靠的通讯,在风机控制的AB的PLC硬件中配置了一块支持DP协议的通讯接

口卡,我们用DP电缆将PLC的通讯卡与和利时现场控制柜卡件底板的DP端子连接,

实现两个系统控制器之间数据通讯,再通过光缆将信号送入中控室操作站,即完

成了网路物理层的连接。

2、  通讯设置:

在Smartpro DCS系统中,所有的硬件模块的配置都有一个相应的GSD文件,所以

在DCS ,要将AB的通讯模块SST-PFB-CLX的GSD文件拷贝到TARGETHollySys

PCBasedIO目录下,然后在硬件配置处直接添加SST-PFB-CLXFENGJI(DP_Slave),

在硬件属性中设置从站的站号和名称以及通讯参数。

根据所需要通讯的变量数目,双方协商设定通讯区的大小。在通讯程序中,总共

有62个通讯变量,其中模拟量输入21点,模拟量输出4点,数字量输入37点,一

个模拟量点占一个WORD,而一个数字量点占一个WORD的一位,所以在DCS方,通

讯区长度设定了2个16 word In和1个12 word Out。

在AB 的PLC方,创建一个网络配置,设置网络参数,波特率和站号,初始化通讯

参数。

 在RSLOGIX5K 中设置SST-PFB-CLX 模块属性,指定一个通讯区,主站侧的输入模

块对应从站侧的输出模块,所以设定了2个 16 word Out和1个12 word In。在RSLOG

IX5K 的Main Program 中添加程序Profibus-config (通讯初始化程序)和TX-con

fig (读写和处理通讯变量程序),将自己要发送给DCS的变量从内部缓冲区中拷贝

到该通讯区的输出区中,并从该通讯区的输入区中读取DCS发来的数据,并将之拷

贝到自己的内部缓冲区中,然后下装给PLC,

3、数据处理:

 通讯设置完成后,在ConMaker中定义输入物理点变量和输出物理点变量,并将

其参与组态程序中的逻辑运算,开始在程序中编写如何处理读取和写入的数据。

我们在程序中编写了4个自定义功能块,分别是:

IN_BOOL:实现功能:读由PLC传来开关量(一个WORD),通过一位位分

解,输出为16个开关量。

OUT_BOOL :实现功能:把16个开关量组合成一个PLC能识别的数据(一

个WORD),然后输出。

IN_REAL :实现功能:读由PLC传来模拟量,此时读上来的模拟量与DCS

系统模拟量的格式不一样,需要首先进行数据高低位交换,为了使读入

的模拟量有一位小数,所以我们将模拟量数据在PLC方乘10,所以在DCS

上再除以10,再输出。

OUT_REAL :实现功能,先把数据乘以10,然后进行数据高低位交换,

然后把数据送到PLC。

 在资源中定义好需要通讯62个全局变量,添加调用功能块实现数据读写的

程序,COM_PRG1 COM_PRG2 COM_PRG3,分别实现将通讯变量模拟量输入输出,

数字量输入的读入和写出,然后保存编译,下装,登录与风机连接的转化

13#站控制器,可以看到通讯成功后读上来和写下去的数据。

4、 监控画面显示:

 在上位的FacView中,先将风机通讯中读写的变量添加到标签变量和趋

势变量以及报警变量表中,在FacView Explor的图形编辑器中制作风机监

控画面,将画面编译运行后,下位控制器中读写的通讯变量就可以在上位

的风机流程画面上显示数据,所以在中控室就可以监控风机的运行状态。

到此即完成了风机系统在硫酸中央控室操作站上的监控。

本文章来自http://www.2008red.com/member_pic_26/files/gkzl2005/html/article_10639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