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4):
在机器的调试和检修过程中需要单步工作方式,也就是按一下"下一步"按钮,机器保持本次动作状态并向前运行一步;按一下"上一步"按钮,机器撤消本次动作,恢复上一个动作状态.
请问怎么实现?

网友A:
用可逆移位寄存器指令  SFTR  可以实现.

网友B:
若用SFTR!超過16個STEP勒?

一 用TASK命令去試一下。
二 用TSRM命令;搭配A508.11;A50812;A508.13特殊位元去監測。

如何運用?去OMRON下載手冊看一下!

网友A:
长见识了,谢谢.
利昌大哥请帮我看这样能否实现32步移位:
LD P_On
CMP(20) 30 #0
CMP(20) 31 #0
AND P_GT
OUT 9.01
LD P_On
SFTR(84) 20 30 31
LD 0.00
OUT 20.12
LD P_On
ANDNOT 9.01
OUT 20.13
LD 0.01
OUT 20.14
LD 0.02
OUT 20.15

网友B:
我沒仔細看。SFTR命令在BIT 15 是作為RESET用。

网友B:
否則樓主換一個方式吧!
一 PRRG;BPRG命令;一層一曾去退,或步進。
二 SBS;SBN,呼叫副程式去吧。

网友B:
LD P _Firs_Cycle
MOV  (021) #0000 5

@ LD 0 00
OR W  100 00
ANDNOT T   0000
TIM  0000 # 1
OUT W  100 .00

LD T 0000
BPRG  096 )0
RORL  (573) 5
BEND  (801 )

@ LD 0 01
OR W  100 01
ANDNOT T   0001
TIM  0000 # 1
OUT W  100 .01

LD T 0001
BPRG  096 )1
ROLL  (573) 5
BEND ( 801 )

隨手寫一段;沒測試!相關防護例如超過32位....當然沒做。樓主自己加。

楼主:
利昌大哥,我用的是CPM1A,CXP5.0,我没找到你说的PRRG;BPRG;TASK;TSRM这几个指令,是不是这个型号或者版本不支持啊,我的步数超过16,用SFTR就可以,这个有着落了,可是我还是很有兴趣知道你说的另外的那几个指令,可能下回会用得着,可以说说吗?

网友B:
SBS;SBN,呼叫副程式去吧。

楼主:
那个指令有,不过我用SFTR了,现在还想学学你说了而我又找不到的那几个指令,PRRG;BPRG;TASK;TSRM,呵呵!

网友B:
選擇cs/cj系列模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