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4):
我现在在自学OMRON的PLC,我需要把PLC和变频器连起来。
    看书时说西门子的S7-200和MM440的变频器连时可以用PLC的开关量、模拟量、模块与变频器交换量信息有很多缺点,所以一般用USS的通信协议,内置的RS-485通信接口。
    那么我想问如果我想把OMRON和MM440的变频器连起来的话都有哪些方法?是不是也可以用USS协议库,用RS-485?

楼主:
打家别光看啊,不能都不知道吧,请高人不要吝啬啊。

网友A:
OMRON的CPU只有外围端口和RS——232C端口,试试DEVICENET链接通信

楼主:
好象挺复杂的了,DEVICENET没听过呢,
我看看,楼上的,如果有问题能请教吗?

网友B:
你用的是OMRON哪个系列的PLC啊?

楼主:
我用的是OMRON C200H的,变频器因为我没查到SIEMENS的,所以现在选台达的了。
高人帮忙啊!!!